有关Verilog仿真时序问题

楼主(2005-12-29):
近来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小程序大概结构如下:
module mypro
input
output
reg a,b;
initial
always
  begin
   #5 task1;
   #5 task2;
  end
task task1
   a=1;
endtask
task task1
   b=0;
endtask
endmodule
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进行仿真时,程序执行的顺序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网友(2006-05-19):

程序开始执行时,所有function block(always,initial。。。)同时执行,在单个
block中,根据你写的时序要求执行。
一般的,block assign按顺序执行,noblock assign并行执行。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2006-09-09):
在MODELSIM上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initial 只是执行一次 同时调用 task

网友(2009-11-03):
task 很少用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