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ESD S20.20认证——电子产品加工企业承接国际订单的通行证

楼主(2006-02-08):
电子行业的发展对ESD(静电放电)防护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技术层面上讲,随着电子元器件技术的发展,静电对元器件应用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电子元器件不断向轻、薄、短、小、高密度、多功能等方向发展,因而元器件的尺寸越来越小,尤其是微电子器件,COMS IC 中亚微米栅已进入实用化,栅条宽度达到0.18um,栅氧厚度为几个nm 或几十个Å,栅氧的击穿电压小于20V。尺寸的减小,就使电子元器件对静电变得更加敏感。而大量新发展起来的特种器件如GaAs 单片集成电路(MMIC)、新型的纳米器件以及高频声表面波器件(SAW)等多数也都是静电敏感元器件;另一方面,在电子元器件制造和应用环境中,作为静电主要来源的各种高分子材料被广泛采用,使得静电的产生更加容易和广泛。如此明显和强烈的反差让静电防护不能不成为电子产品生产技术中的一个重要技术,同时也为静电防护技术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
  就拿元器件的敏感度来说,早期的ESD标准仅将器件的敏感度简单地划分为2000V以下、2000——4000V、4000——16000V三个级别,而98年以后无论是欧洲还美国的标准都已经将敏感器件按照HBM、MM、CDM、SDM等不同的放电模型划分为4—7个等级的敏感度。静电防护日趋严密、细致和规范可见一斑。
  从行业发展的宏观态势看,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的ESD防护体系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电子行业普遍要求。IBM、HP、Siemens、Philips等所有的国际知名企业除了自己的生产车间建有严密的ESD防护体系,而且,无一例外都建立了自己的ESD防护标准,要求分支机构和合作厂商也严格按其标准要求实施。
   另外,静电防护与控制的已经不单单是一个防静电用品配备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它涉及敏感电子产品的制造、装配、处理、检查、试验、维修、包装、运输、贮存、使用等各个环节,而且是一种串联模式,任一环节上的失误,都将导致整个防护工作的失败,同时,它又与敏感产品所处的环境(接触的物品、空气气氛、湿度、地面、工作台、椅、加工设备、工具等)和操作人员着装(包括穿戴的服装、帽子、鞋抹、手套、腕带等)有直接关系,任一方面的疏漏或失误,都将导致静电防护工作的失败,它需要在严格的标准规范下建立起包括设计、操作、检验、内审、培训等完整的防护体系,工作可能涉及到相关的各个部门。可以讲,一个工厂的ESD防护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其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水平。另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讲,ESD防护的问题所导致的品质问题往往带有隐蔽性和潜在性,工厂常规的检测手段难以发现和判断,而所引发的客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功能失效或不稳定等质量投诉问题往往是致命的。因为这些原因,不少企业,特别是国际知名的公司将ESD水平视为选择合作伙伴重要考察内容。
   在考核一个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质量管理、环保、安全等方面的能力,都有相应的ISO9001、ISO14000、OHSAS18001认证作为评判的依据,在ESD防护方面有没有相应的认证呢?
    目前ESDA、IEC、EN、ANSI、ASTM、BSI、IEEE、JESD、IPC、EIA、JISC等标准中都有ESD相关标准。我国的国标、国军标、航天部标准以及电子工业部的标准中也都有ESD相关标准。初步统计一下,各类与ESD相关的标准不下200个。这些标准涵盖了从术语定义、器件敏感度分类和测试到ESD防护体系建立、ESD防护产品的测试和评估等ESD相关各方面的内容,而且个标准之间也大量存在相互饮用和替代的关系。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指导性标准、产品和方法标准和测试标准三大类别。标准中目前以ESDA、IEC的标准最为权威,内容也最为全面。
  ESDA的20.20标准及指南,IEC的61340-5-1、61340-5-2标准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建立ESD防护体系的规范性的指导标准。标准中对工厂的ESD体系的设立、EPA的建立、敏感器件的包装、生产各环节的处理、人员培训和考核、内审制度的建立和检查、检测手段等各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工厂的ESD防护体系达到标准的要求不但要在硬件设施上有必要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严格执行标准的管理体系,因而具有相当的难度。而其中的ESDA的20.20标准可以通过ESDA认可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有了这一点就可以按照该标准,对已经建立的ESD防护体系进行全面的评估。通过认证,说明该防护体系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ESD S20.20认证从开始到现在只有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ESD S20.20证书却逐步成为各跨国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考察对方ESD防护水平的重要参照。以下是ESDA公布的部分取得ESD S20.20证书的企业:
America II Corporation、Benchmark Electronics、Celestica、Dongguan Wafer、Semiconductor、DVT Corporation、Falcon Solutions、Harman/Becker Automotive Systems、Jabil、Lucent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c.、Motorola China、N.F. Smith & Associates、Phoenix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Quality Contract Manufacturiing
Rockwell Automation、RS Components UK、Sanmina-SCI、Syntegra、TYCO Electronics Power Systems、Varian, Inc.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Velocity Electronics
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企业大体分为三类:一是静电防护要求极高的企业,如生产晶片、磁头的生产商;二是知名跨国公司的下属企业,如IBM、Motorola等;三是承接OEM、ODM的知名EMS企业。
   ESD S20.20成为跨国企业考察合作伙伴ESD防护能力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够反映工厂的ESD防护体系的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跨国企业自己的ESD防护体系本身就是依据S20.20建立的,能够通过认证的企业能够保证其体系能够与自己的体系有效对接。
   目前在中国大陆,ESD S20.20还不为广大电子产品生产企业所了解,能够通过认证拿到证书的工厂也基本上是极少数外资企业。而我国已经成为电子产品的加工基地,在珠三角、长三角集中了众多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目前这些企业的ESD防护工作绝大多数还停留在表面化的初级阶段,工厂的ESD防护工作无非是购买防静电工作服和手腕带这些简单的ESD用品,根本谈不上建立系统化的防护体系,距离ESD S20.20标准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企业在遇到国外的大客户现场稽核时,往往在做了精心的准备之后,却还是因为ESD问题被拒之门外。其实原因很简单:ESD防护是一个持续性系统化的工作,非几天的突击应付所能解决。因此在电子行业普及ESD防护知识,ESD防护标准已经成为电子行业特别是ESD防护领域中的当务之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2011-06-08):
ESD20.20认证
我国已经成为电子产品的加工基地,在珠三角、长三角集中了众多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目前这些企业的ESD控制工作绝大多数没有按照美国标准建立ESD20.20方案,工厂的ESD控制工作无非是购买防静电工作服和手腕带这些简单的ESD用品,距离ESD20.20标准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企业在遇到国外的大客户现场稽核时,往往在做了精心的准备之后,却还是因为ESD问题被拒之门外。ESD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整个电子行业的当务之急,ESD体系标准的推广和普及任务艰巨。

ESD20.20标准
ANSI/ESDS20.20:2007是美国ESDAssociation(ESD协会)于2000年正式推出认可的认证项目,该协会由电子元器件的制造、使用商组成的,主要成员包括了IBM,MOTOROLA等公司,这些公司的OEM工厂或供货商必须要通过ESDS20.20认证认可,才能获取和保持OEM和供应产品的资格。所以,可以认为ESD20.20是一个买方认证标准,对于那些芯片、电子元器件、电源及转换器、显示屏的制造商而言,要成为知名品牌的供应商,ESD20.20近似于一个强制认证标准。

ESD适用的行业,包括电子电气,IT和通讯等
1.静电防护要求高的企业,如生产晶片,磁头的企业。
2.知名跨国公司的下属企业或者供应商,如IBM,INTEL等
3.承接OEM、ODM的知名EMS企业。

关键收益
-以系统方法对防静电进行管理
-减少静电损伤不良,提高产品品质及合格率;
-减少与各客户间分歧及客户投诉;
-减少/避免不同客户的重复认可并节省费用
-增强客户的信任和满意度。

什么是IEC61340-5-1:2007?
IEC61340-5-1:2007标准是ESDS20.20:2007之外的另一个新的防静电国际认证标准,由IEC国际电工委员会颁布,2007年8月之前此标准一直是处于技术规范的状态,并未形成国际标准。IEC61340-5-1:2007标准是对通过ESDS20.20:2007标准更新,目前欧洲和日本企业会更倾向于IEC61340-5-1标准的认证。对ESDS20.20:2007标准认证的客户,其静电防护体系也可以按IEC61340-5-1:2007标准方便地进行转换。

ESDS20.20:2007与IEC61340-5-1:2007两个标准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IEC61340-5-1的标准制定技术委员会(101委员会)成员大多来自ESDS20.20的标准编写人员,故两者并无本质区别,最大区别是IEC61340是国际标准,而S20.20是美国国家标准,取得ANSI/ESDS20.20认证可自由转换申请IEC61340-5-1认证。

项目介绍
-SNQA是国内第一家获得独立认可的ESD20.20项目的认证机构。
-颁发携带ESDA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
-在国内获得10名合格的审核员本土化的服务,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认证的成本,简化了程序。
-为全国客户提供权威而专业的培训,颁发带有ESDA认可标志的培训证书。

contract me
Mr.shen  13918764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