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给点状态机的设计心得体会

楼主(2006-04-10):
各位大虾给点状态机的设计心得体会

网友:

建议先自己写给简单的fsm试试.或者从书上找个.仿真看看状态跳转及控制的流程

网友(2006-05-19):

是啊,我用状态机的时候,在仿真的结果中,状态一般没有变化,其它的信号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变化,状态显示一直是初态,大虾们指点下啊

网友: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ifeng2006/05/19 03:38pm 发表的内容:
是啊,我用状态机的时候,在仿真的结果中,状态一般没有变化,其它的信号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变化,状态显示一直是初态,大虾们指点下啊

首先检查一下敏感列表是不是把所有的变量加进去了!
再看看状态的跳转条件是不是满足(只是变化也不一定有用)。
如果不行考虑能不能把那部分代码传上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2006-09-06):
最近也在学状态机 进来看看

网友:
状态机写法

时序加组合逻辑
时序就不说了,注意状态机的复位条件尽量多一点
组合写法

always @(*) begin
       state_next = state_current;
     case(state_current)
      A: begin
           state_next = C;
      end
      B: begin
          state_next = D;
      end
end

网友:
1。保证full case和parallel_case。
2。状态明确。

网友:
3。组合逻辑和时序分离两个always块

网友:
推荐网站:www.sunburst-desgn.com

网友:
用三个always块 比较好一点 无论是面积还是速度 都可以

网友:
先从设计交通灯控制器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