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作:Verilog版的dpll

楼主(2003-09-01):
大家好,经过断断续续的努力,我得Verilog版的数字锁相环终于初步有了结果。这个锁相环纯粹是我的个人爱好。大概一个月前,我曾与斑竹讨论过这个问题,斑竹也给大家发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之后,经过查阅资料,我弄明白锁相工作的原理。接着,动手写自己的锁相环。写程序并没有用去多少时间,但是为了排除那些 的错误,却用了大量的时间。还好,总算看到了结果。
曾经答应斑竹做完了就给他发一份,现在,还是公开发给大家吧。由于时间及经验的原因,这个只能锁相的环可能还不够专业,但我希望对锁相环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一起来研究它,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劳动成果,使它更加完善,谢谢。
上面是这个dpll的原理图:

楼主:

异或门鉴相器就是一个异或门。
K可变模计数器的源代码如下:
module KCounter(rst,clk,ud,Kmode,INC_plus,DEC_plus);
       input rst,clk,ud;
   input [2:0] Kmode;
   output INC_plus,DEC_plus;
   reg [8:0] CounterINC,CounterDEC;
   reg [8:0] Kvalue;
       //K±äÄ£
   always@(Kmode)
   begin
   case(Kmode)
   3'b001:Kvalue<=9'b000000111;
       3'b010:Kvalue<=9'b000001111;
   3'b011:Kvalue<=9'b000011111;
   3'b100:Kvalue<=9'b000111111;
   3'b101:Kvalue<=9'b001111111;
   3'b110:Kvalue<=9'b011111111;
   3'b111:Kvalue<=9'b111111111;
   default:Kvalue<=9'b000001111;
   endcase
   end

   //&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µ&Auml;&Iuml;&Acirc;&Ograve;&raquo;&cedil;&ouml;&Ecirc;&yacute;&Ouml;µ&pound;¨&frac14;&Oacute;1&raquo;ò&frac14;&otilde;1&pound;&copy;
   wire [8:0] INC_cnt,DEC_cnt;
   assign INC_cnt=CounterINC+1;
       assign DEC_cnt=CounterDEC-1;

   //&ETH;&Icirc;&sup3;&Eacute;&Ouml;&Atilde;&Icirc;&raquo;&ordm;&Iacute;&Ccedil;&aring;&Aacute;&atilde;&Acirc;&ouml;&sup3;&aring;&pound;¨&acute;&oslash;&Oacute;&ETH;&Atilde;&laquo;&acute;&Igrave;&pound;&copy;
   wire E_Kvalue,E_zero;
   assign E_Kvalue=(CounterINC==Kvalue)?1:0;
       assign E_zero=(CounterDEC==0)?1:0;
   wire C_set,C_clr;
   assign C_clr=E_Kvalue&~ud;
   assign C_set=E_zero&ud;

   //&ETH;&Icirc;&sup3;&Eacute;&Ouml;&Atilde;&Icirc;&raquo;&ordm;&Iacute;&Ccedil;&aring;&Aacute;&atilde;±ê&Ouml;&frac34;&pound;¨&Atilde;&raquo;&Oacute;&ETH;&Atilde;&laquo;&acute;&Igrave;&pound;&copy;
       reg clr_flag;
       reg set_flag;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clr_flag<=1'b0;
else      clr_flag<=C_clr;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set_flag<=1'b0;
else      set_flag<=C_set;
   end
       //&Ograve;&Ocirc;&Iuml;&Acirc;&Ecirc;&Ccedil;&ETH;&Icirc;&sup3;&Eacute;&frac14;&Oacute;&frac14;&otilde;&Acirc;&ouml;&sup3;&aring;µ&Auml;&cedil;¨&Ouml;úµ&ccedil;&Acirc;·&pound;&not;&Ecirc;&sup1;&AElig;&auml;&iquest;&Eacute;&Ograve;&Ocirc;±&pound;&sup3;&Ouml;3&cedil;&ouml;clk

   reg [2:0] INCshift,DECshift;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INCshift[2:0]<=3'b000;
else   begin
           INCshift[2]<=clr_flag;
                   INCshift[1]<=INCshift[2];
                   INCshift[0]<=INCshift[1];
end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DECshift[2:0]<=3'b000;
else   begin
           DECshift[2]<=set_flag;
                   DECshift[1]<=DECshift[2];
                   DECshift[0]<=DECshift[1];
end
   end

       reg clrINC,clrDEC;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clrINC<=1'b0;
else      clrINC<=INCshift[0];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clrDEC<=1'b0;
else      clrDEC<=DECshift[0];
   end
      //&Ograve;&Ocirc;&Iuml;&Acirc;&Ecirc;&Ccedil;&frac14;&Oacute;&Acirc;&ouml;&sup3;&aring;&ordm;&Iacute;&frac14;&otilde;&Acirc;&ouml;&sup3;&aring;µ&Auml;&ETH;&Icirc;&sup3;&Eacute;&pound;&not;&Euml;ü&Atilde;&Ccedil;±&pound;&sup3;&Ouml;4&cedil;&ouml;clk
   reg INC_plus,DEC_plus;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set_flag or posedge clrDEC)
   begin
     if(rst)              DEC_plus<=1'b0;
else  if(set_flag)   DEC_plus<=1'b1;
else                 DEC_plus<=1'b0;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r_flag or posedge clrINC)
   begin
     if(rst)              INC_plus<=1'b0;
else  if(clr_flag)   INC_plus<=1'b1;
else                 INC_plus<=1'b0;
   end
       ///&Ograve;&Ocirc;&Iuml;&Acirc;&Ecirc;&Ccedil;&Aacute;&frac12;&cedil;&ouml;&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AElig;&auml;&Ecirc;µ&sup2;&raquo;&iquest;&Eacute;&Auml;&aelig;)
   wire INC,DEC;
   assign INC=~ud&clk;
   assign DEC=ud&clk;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DEC or posedge set_flag)
   begin
     if(rst)                  CounterDEC<=9'b000000000;
else  if(set_flag)       CounterDEC<=Kvalue;
else                     CounterDEC<=DEC_cnt;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INC or posedge clr_flag)
   begin
     if(rst)                  CounterINC<=9'b000000000;
else  if(clr_flag)       CounterINC<=9'b000000001;
else                     CounterINC<=INC_cnt;
   end
endmodule

楼主:

加减脉冲计数器源代码如下:
module IDCnt(clk,rst,INC,DEC,serout);
    input clk,rst,INC,DEC;
output serout;
/////2·&Ouml;&AElig;µ&frac14;&AElig;&Ecirc;&yacute;&AElig;÷&pound;&not;&AElig;&auml;&Ecirc;&auml;&sup3;&ouml;&Ecirc;&Ccedil;&Iuml;à&sup2;&icirc;&Icirc;&ordf;pi&pound;&not;&Otilde;&frac14;&iquest;&Otilde;±&Egrave;&Icirc;&ordf;50&pound;&yen;µ&Auml;·&frac12;&sup2;¨
    reg div2;
wire cdiv2;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div2<=0;
   else     div2<=~div2;
end
assign cdiv2=~div2;

////INC&Oacute;&euml;DECµ&Auml;±&szlig;&Ntilde;&Oslash;&frac14;ì&sup2;&acirc;
    reg [1:0] INC_det,DEC_det;
wire INC_edge,DEC_edge;
    wire  ser1,ser2;
assign ser1=div2&clk;
assign ser2=cdiv2&clk;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ser1)
begin
  if(rst)   INC_det[1]<=0;
  else      INC_det[1]<=INC;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ser1)
begin
  if(rst)   INC_det[0]<=0;
  else      INC_det[0]<=INC_det[1];
end
assign INC_edge=~INC_det[1]&INC_det[0];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ser2)
begin
  if(rst)   DEC_det[1]<=0;
  else      DEC_det[1]<=DEC;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ser2)
begin
  if(rst)   DEC_det[0]<=0;
  else      DEC_det[0]<=DEC_det[1];
end
assign DEC_edge=~DEC_det[1]&DEC_det[0];
//////&Ecirc;&auml;&sup3;&ouml;µ&Auml;&Ecirc;&yacute;&frac34;&Yacute;&Agrave;&acute;&Ocirc;&acute;&Oacute;&euml;×&acute;&Igrave;&not;
    reg INC_flag;
reg DEC_flag;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INC)
begin
if(rst)  INC_flag<=1'b0;
else     INC_flag<=~INC_flag;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DEC)
begin
if(rst)  DEC_flag<=1'b0;
else     DEC_flag<=~DEC_flag;
end
wire iddet;
//assign iddet=INC_edge|DEC_edge;
reg ioe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INC_edge or posedge DEC_edge)
begin
if(rst)             ioed<=1'b0;
else if(INC_edge)   ioed<=1'b1;
else                ioed<=1'b0;
end
    wire detenable;
wire select;
assign select=(ioed&INC_flag&~DEC_flag)|(~ioed&~INC_flag&~DEC_flag)|(~ioed&INC_flag&DEC_flag)|(ioed&~INC_flag&DEC_flag);
assign detenable=select?cdiv2:div2;
   /////////////////////////////////////////////////////////////////////////////////////////////////////////////////////////////////////
   ///////////
reg idedge1,idedge2;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idedge1<=1'b0;
else if(detenable)  idedge1<=INC_edge;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idedge2<=1'b0;
else if(detenable)  idedge2<=DEC_edge;
end

reg state;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idedge1 or posedge idedge2)
begin
  if(rst)                                     state<=1'b0;
  else if(idedge1)                            state<=~state;
  else                                        state<=~state;

end
////&Ecirc;&auml;&sup3;&ouml;&Ntilde;&iexcl;&Ocirc;&ntilde;
   assign serout=state?ser1:ser2;
endmodule

楼主:

8分频计数器很简单,采用异步即可,代码如下(图中标为4分频,该其为8分频):
module div4(rst,clk,out);
   input rst,clk;
   output  out;
   reg out;
   reg a,b;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a<=1'b0;
   else      a<=~a;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a)
   begin
       if(rst)   b<=1'b0;
   else      b<=~b;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b)
   begin
       if(rst)   out<=1'b0;
   else      out<=~out;
   end
endmodule
按照这个程序,clk的频率为datain的16倍不同步即可。

网友:

好东西!
多谢你为大家做的贡献!

楼主: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锁相环的占空比为7/16~9/16。
这种锁相环的优点是锁定速度快,缺点是只能锁相,不能锁频。

网友:

版主,什么时候帮我加点威望阿
^_^,不错啊

楼主:

对了,还有顶层模块:
module dplltop(rst,clk,datain,Kmode,dataout);
  input rst,clk,datain;
  input [2:0] Kmode;
  output dataout;
  wire div4out,ud;
  assign ud=datain^div4out;

  wire incsin,decsin;
  KCounter KCounter1(.rst(rst),.clk(clk),.ud(ud),.Kmode(Kmode),.INC_plus(incsin),.DEC_plus(decsin));
  wire idout;
  IDCnt    IDCnt1(.clk(clk),.rst(rst),.INC(incsin),.DEC(decsin),.serout(idout));
  div4     div41(.rst(rst),.clk(idout),.out(div4out));
  assign dataout=div4out;
endmodule
整套软件我用的是FPGA Advantage5.4(正版的)综合仿真(前仿)都没有问题。
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做进一步的改进或完善,也希望大家把结果公布出来,共同提高。

楼主:

这个锁相环只能实现2倍频,即信号ud。

网友:

up 一下

网友:
***** 版主模式 *****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ASIC/FPGA/CPLD 设计转移过来的!

网友:

好  顶

网友:

你好 我对dpll 也很有兴趣 可否把板主给你的一些资料 给我一些 万分感谢
我是新人 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为什么不用
vhdl呢?

网友:

谢谢 guanfree  ,我也对dpll有兴趣,可是一直都找不到相关的程序,主要是脉冲增减部分不知怎么做,现在有个可以参考的程序了,谢谢

网友:

谢谢,不错。我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

下面引用由guanfree2003/09/02 11:02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锁相环只能实现2倍频,即信号ud。

能不能给分析一下?

楼主:

由于我们的工作接近收尾,鉴定期马上就要来临,所以现在整天都忙于仿真和烧录,过一段时间再给大家作个解释吧。想给你一个不全的资料,但是由于文档太大(4。5M),这里放不下,等我忙完了眼前的工作再说吧。
to:kelvinbao ,资料已发,收好。
to:woai100 ,我目前还不会用VHDL。

楼主:

刚才忘发了,补发

网友(2003-10-17):


网友:

顶!

网友:

学习、提高、不亦乐乎

网友:

我也想要分DPLL的资料,谢谢拉
plasc@163.com

网友(2003-11-18):

大侠上面的帖子挺长,我看到的注释都是乱码,程序还好
里面用了一些异步逻辑
这里有一个用状态机实现的全同步的dpll,时钟是数据的4倍,(按照原理很容易增加状态,从而使用16被的时钟,达到7/16--9/16的精度,)输出是占空比为25%的和输入同步的信号(通过分频高速的时钟,很容易作到50%)
前两个状态,是用数据线的两个跳变来启动dpll,
当相位提前是,状态机通过5 7 6 1 和1 2 3 5
落后时,通过5 7 b 2 0 and 1 3 f 6 4
正常时,5 7 6 4 和 1 3 2 0。分别对应数据是1和0的情况
状态机在状态2和6输出一个时钟周期宽度的脉冲。
参考他人了他人的设计,非本人原创,大家比较一下,多交流啊

网友:

多谢楼上!

网友:

下面引用由guanfree2003/09/28 01:05pm 发表的内容:
由于我们的工作接近收尾,鉴定期马上就要来临,所以现在整天都忙于仿真和烧录,过一段时间再给大家作个解释吧。想给你一个不全的资料,但是由于文档太大(4。5M),这里放不下,等我忙完了眼前的工作再说吧。
to ...

忙完之后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把4.5M文件传上来,也可以放到bravelu的ftp上

网友:

好东东,我正在研究这个,上面dpll例是usb1.0用48MHz同步12M信号采用的

楼主:

回jackzhang:那个文件是我把扫描的图片放到word文档里的,很大但没多少东西,不过对于初学者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照片全部扫描于《数字锁相环路原理与应用》/胡华春, 石玉编著。jackzhang老大你认为必要,就把它传上去。

楼主:

alphame说的不错,我写的程序里面用了一些异步逻辑,其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另外,里面还有许多bugs,可以说前面的程序是一个不成熟的成果。我希望对这个程序感兴趣的人能发现其中bugs,并且拿出来与大家讨论,共同提高。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把它拿到联盟里去(如果联盟以后开展usb的讨论的话),作为usb的一部分来使用。下面,我把缺的注释补上。

楼主:

K可变模计数器的源代码如下:
module KCounter(rst,clk,ud,Kmode,INC_plus,DEC_plus);
       input rst,clk,ud;
   input [2:0] Kmode;
   output INC_plus,DEC_plus;
   reg [8:0] CounterINC,CounterDEC;
   reg [8:0] Kvalue;
       //K变模
   always@(Kmode)
   begin
   case(Kmode)
   3'b001:Kvalue<=9'b000000111;
       3'b010:Kvalue<=9'b000001111;
   3'b011:Kvalue<=9'b000011111;
   3'b100:Kvalue<=9'b000111111;
   3'b101:Kvalue<=9'b001111111;
   3'b110:Kvalue<=9'b011111111;
   3'b111:Kvalue<=9'b111111111;
   default:Kvalue<=9'b000001111;
   endcase
   end

   //计数器的下一个数值(加1或减1)
   wire [8:0] INC_cnt,DEC_cnt;
   assign INC_cnt=CounterINC+1;
       assign DEC_cnt=CounterDEC-1;

   //形成置位和清零脉冲(带有毛刺)
   wire E_Kvalue,E_zero;
   assign E_Kvalue=(CounterINC==Kvalue)?1:0;
       assign E_zero=(CounterDEC==0)?1:0;
   wire C_set,C_clr;
   assign C_clr=E_Kvalue&~ud;
   assign C_set=E_zero&ud;

   //形成置位和清零标志(没有毛刺)
       reg clr_flag;
       reg set_flag;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clr_flag<=1'b0;
else      clr_flag<=C_clr;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set_flag<=1'b0;
else      set_flag<=C_set;
   end
       //以下是形成加减脉冲的辅助电路,使其可以保持3个clk

   reg [2:0] INCshift,DECshift;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INCshift[2:0]<=3'b000;
else   begin
           INCshift[2]<=clr_flag;
                   INCshift[1]<=INCshift[2];
                   INCshift[0]<=INCshift[1];
end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DECshift[2:0]<=3'b000;
else   begin
           DECshift[2]<=set_flag;
                   DECshift[1]<=DECshift[2];
                   DECshift[0]<=DECshift[1];
end
   end

       reg clrINC,clrDEC;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clrINC<=1'b0;
else      clrINC<=INCshift[0];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clrDEC<=1'b0;
else      clrDEC<=DECshift[0];
   end
      //以下是加脉冲和减脉冲的形成,它们保持4个clk(必须是4个)
   reg INC_plus,DEC_plus;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set_flag or posedge clrDEC)
   begin
     if(rst)              DEC_plus<=1'b0;
else  if(set_flag)   DEC_plus<=1'b1;
else                 DEC_plus<=1'b0;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r_flag or posedge clrINC)
   begin
     if(rst)              INC_plus<=1'b0;
else  if(clr_flag)   INC_plus<=1'b1;
else                 INC_plus<=1'b0;
   end
       ///以下是两个计数器(其实不可逆)
   wire INC,DEC;
   assign INC=~ud&clk;
   assign DEC=ud&clk;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DEC or posedge set_flag)
   begin
     if(rst)                  CounterDEC<=9'b000000000;
else  if(set_flag)       CounterDEC<=Kvalue;
else                     CounterDEC<=DEC_cnt;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INC or posedge clr_flag)
   begin
     if(rst)                  CounterINC<=9'b000000000;
else  if(clr_flag)       CounterINC<=9'b000000001;
else                     CounterINC<=INC_cnt;
   end
endmodule

楼主:

加减脉冲计数器源代码如下:
module IDCnt(clk,rst,INC,DEC,serout);
    input clk,rst,INC,DEC;
output serout;
/////2分频计数器,其输出是相差为pi,占空比为50%的方波
    reg div2;
wire cdiv2;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div2<=0;
   else     div2<=~div2;
end
assign cdiv2=~div2;

////INC与DEC的边沿检测
    reg [1:0] INC_det,DEC_det;
wire INC_edge,DEC_edge;
    wire  ser1,ser2;
assign ser1=div2&clk;
assign ser2=cdiv2&clk;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ser1)
begin
  if(rst)   INC_det[1]<=0;
  else      INC_det[1]<=INC;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ser1)
begin
  if(rst)   INC_det[0]<=0;
  else      INC_det[0]<=INC_det[1];
end
assign INC_edge=~INC_det[1]&INC_det[0];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ser2)
begin
  if(rst)   DEC_det[1]<=0;
  else      DEC_det[1]<=DEC;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ser2)
begin
  if(rst)   DEC_det[0]<=0;
  else      DEC_det[0]<=DEC_det[1];
end
assign DEC_edge=~DEC_det[1]&DEC_det[0];
//////输出的数据来源与状态
    reg INC_flag;
reg DEC_flag;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INC)
begin
if(rst)  INC_flag<=1'b0;
else     INC_flag<=~INC_flag;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DEC)
begin
if(rst)  DEC_flag<=1'b0;
else     DEC_flag<=~DEC_flag;
end
wire iddet;
//assign iddet=INC_edge|DEC_edge;
reg ioed;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INC_edge or posedge DEC_edge)
begin
if(rst)             ioed<=1'b0;
else if(INC_edge)   ioed<=1'b1;
else                ioed<=1'b0;
end
    wire detenable;
wire select;
assign select=(ioed&INC_flag&~DEC_flag)|(~ioed&~INC_flag&~DEC_flag)|(~ioed&INC_flag&DEC_flag)|(ioed&~INC_flag&DEC_flag);
assign detenable=select?cdiv2:div2;
   /////////////////////////////////////////////////////////////////////////////////////////////////////////////////////////////////////
   ///////////
reg idedge1,idedge2;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idedge1<=1'b0;
else if(detenable)  idedge1<=INC_edge;
end
always@(posedge rst or negedge clk)
begin
if(rst) idedge2<=1'b0;
else if(detenable)  idedge2<=DEC_edge;
end

reg state;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idedge1 or posedge idedge2)
begin
  if(rst)                                     state<=1'b0;
  else if(idedge1)                            state<=~state;
  else                                        state<=~state;

end
////输出选择
   assign serout=state?ser1:ser2;
endmodule

网友:

guanfree辛苦了
//bow

楼主:

谢谢。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还情alphame兄不啬赐教。

楼主:

关于dpll的一个文档我准备上传到bravelu的ftp上,非常基础,适合于感兴趣的初学者。(如果能上传的话)

网友:

ding

网友:

最近也看了点DPLL,简单说几句。
全数字锁相环不能仅靠输入时钟倍频,它需要一个高频本地时钟。而模拟锁相环可以。
对于数字锁相环的加/减法脉冲控制器,大家可以参考74LS297的资料,上面的逻辑图很详细。

网友(2003-12-18):

74LS297是不是会产生latch,这个在fpga里要尽量避免的。

网友(2004-03-06):

我将你的程序改为vhdl的方式,为什么就是提出的时钟不好。

网友(2004-05-18):

太好了!!!!!!!!
大家以后一起努力,使它更完善。

楼主:

to nick:那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呢?

网友(2004-09-04):

好东西,哈哈,谢谢了

网友:

请问版主:
k模计数器产生的进位/借位脉冲宽度为一个kclk周期;设脉冲加减计数器的工作时钟为idclk,idclk的时钟周期若是大于kclk的时钟周期,那么在idclk的边沿下,就有可能采不到进位/借位脉冲,因此不能进行正确的加减脉冲,导致产生错误的功能。如果idclk=kclk,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在dpll芯片SN74LS297的datasheet中,kclk的典型值为50MHz,而idclk的典型值为35MHz。
请问版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大家讨论讨论,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加减计数器只要不是漏过很多的进位/借位脉冲,就不会存在问题,最多是输出信号质量不好而以,不会产生错误的,因为漏过一个脉冲,实际上相当于对信号延迟处理一段时间。比如说,现在的信号占空比为70%,它会产生进位脉冲,如果能检测到这个信号,那处理结果就会使他占空比趋于50%,但如果检测不到这个信号,那占空比一直是70%,一直不停地发送进位脉冲,直到它被检测到

网友(2004-12-14):

有一篇关于数字锁相环的简单介绍,名字为“Notes on DPLL”。网上能搜索到。
文章中的锁相环经仿真验证可行。不过我在实际芯片中用的数字锁相环还有些不同,因为需要满足环路带宽要求、以及通带和阻带内的增益要求。
(好像我还无法上传附件?文件大小不到100k)

网友:

太好了,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啊,多谢楼主

网友:

我将整个程序在modelsim里面仿真了一下,是不能实现2倍频的,请斑竹,分析一下。主要是,datain和div4out信号与clk信号的关系,请简要说明一下!

网友:

非常有帮助,谢谢! 能否提供一个Testbench验证验证?

网友(2005-02-04):

顶一下

网友:

不错

网友(2005-03-25):

支持~~~各位都很厉害,以后多多请教了

网友:

好人,佩服

网友(2005-11-15):

不错哟
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共享3,还要讨论,指出起优缺点,这样才能进步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设计我收入到我的资料库里面了,好好的研究研究!

网友(2005-12-16):

斑竹开着个版真是太明智了  这里的高人真是n多

网友(2006-02-10):

我也做了一个DPLL,框架与楼主一样,可以锁频,缺点捕捉带宽太小

网友:

我对IDcounter作的改动
module IDcounter ( IDclk, nrst, inc, dec, IDout );
inputIDclk;
inputnrst;
inputinc;
inputdec;
outputIDout;
reg[ 1 : 0 ]currentstates, nextstates;
regtmp;
always @ ( posedge IDclk or negedge nrst )
if ( ~ nrst )
currentstates <= 0;
else
currentstates <= nextstates;
always @ ( currentstates or inc or dec )
casex ( { currentstates, inc, dec } )
4'b0000:nextstates <= 1;
4'b0011:nextstates <= 1;
4'b0010:nextstates <= 0;
4'b0001:nextstates <= 3;
4'b0100:nextstates <= 0;
4'b0111:nextstates <= 0;
4'b0110:nextstates <= 2;
4'b0101:nextstates <= 1;
4'b10xx:nextstates <= 0;
4'b11xx:nextstates <= 1;
default:nextstates <= 1;
endcase
always @ ( currentstates )
casex ( currentstates )
2'b00:tmp <= 0;
2'b01:tmp <= 1;
2'b10:tmp <= 0;
2'b11:tmp <= 1;
default:tmp <= 0;
endcase
assign IDout = ( ~ IDclk ) & tmp;
endmodule

网友(2006-05-09):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07-01-01):
谢谢了,好样的。正需要这个

网友:
如果仅对输入的时钟进行分频,希望得到较好的时钟信号, 那么数字锁相环就无能为力了吗?

网友(2007-04-17):
好东西是一定要顶的拉, 嘿嘿黑

网友:
怎么还是不能下啊, 要回复多少篇才行呢

网友(2007-06-12):
最近我也作了一个DPLL,参照版主的设计进行的!但是,仿真结果不对,ud呈周期性变化,分析认为是无法锁频!
我的中心频率为500Hz,Kclk为16KHZ,idclk为kclk的四分频,idcount输出后经四分频输出,结果相位ud呈周期性变化,在0~90度范围内变化!!!!
请楼主及各位高手帮助分析解决一下!

网友(2007-08-14):
给我一份吧?大虾

email:hn_chen_tao@163.com

谢谢了

网友:
殷切盼望斑竹上传资料

网友(2007-11-07):
实在事太佩服

网友: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2008-03-28):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感谢诸位的努力,我是做模拟电路的,但是现在需要使用FPGA,而其最近希望能够学学DPLL,不知哪位可以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基本资料,我最近开始学了基本的verilog,仅仅皮毛而已,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我希望哪位能够传一些testench提供验证。非常感谢guanfree,粗粗一看,没有发现phadis的源代码,不知是否可以提供,如果合适,也希望您能提供相关的testbench以供借鉴,非常感谢。
我的邮件地址 navy.berry@gmail.com

网友(2008-05-13):
我正要做参考一下!!!

网友(2008-10-22):
找了很长时间了

找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请教

我看到很多帖子给出的datain的波形都是标准的方波,如果不是标准的方波,而是011101000之类的数据,那么经DPLL输出的还是标准的波形么?因为看到1553B总线的数据就是经DPLL提取时钟的,烦劳大侠解释。

网友(2013-05-13):
回复 网友A:

   您好  能把你dpll的资料发给我一份吗,万分感谢zhaowc1989@163.com

网友(2014-05-15):
输入频率有限制么?

网友:
我想说,这个设计为什么只能锁住频没锁住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作者本人是否将DPLL的资料传到bravelu的ftp呢?最近在学习,还望提供下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