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中的帧头为“X0011011”,可我发现有很多相同的数据出现,请问如何提取帧头呢?

楼主(2004-03-10):
E1中的帧头为“X0011011”,可我发现有很多相同的数据出现,请问如何提取帧头呢?

网友:

You need a E1 framer, this is a complex but very standard FSM which is prabably available as an IP core on the market now.
Of course you can write that by yourself.
Usually you need to detect several frames instead of one. It is very rare to dectect a false start of frame because the Payload data are all scambled but the framing pattern are not scambled.

网友:

E1楨头提取需要用到复帧信息,不仅仅是遇到“X0011011”就可以的。

网友:

看孙玉的<数字复接技术>,加前、后方保护

网友(2004-05-17):

用一个滑动窗口啊,E1的帧头是按固定间隔出现的,很容易就锁定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2004-08-07):

下面引用由bikongguyun2004/05/17 04:52pm 发表的内容:
用一个滑动窗口啊,E1的帧头是按固定间隔出现的,很容易就锁定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怎么设置滑动窗口阿?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阿?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你的e1帧头检测程序法到小弟信箱吗?
像参考一下,不知如何阿?
我的e-mail: tianyonghe@163.com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