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楼主(2004-05-12):
紧急求助:小女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FPGA的USB接口逻辑设计。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因此至今仍无从下手,希望哪位高人或者有过此类经验之人指点一二,小女将不胜感激!!!
站内回信或者给我发邮件都可以:yuxun-369@163.net
我的QQ是:2973530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有志之士不吝赐教,小女将日夜为你祈福!!!!

网友(2004-06-17):

不如找一USB芯片,用FPGA加以控制完成一定功能。

网友(2005-08-16):

俺很想造七级糊涂,却不知咋个造法。诚如2楼所言,找个芯片用FPGA管管算了,如下的芯片都是不贵的:
http://www.ftdichip.com/
http://www.cypress.com/portal/server.pt?space=CommunityPage&control=SetCommunity&CommunityID=209&ageID=215&gid=9&fid=10&category=All&showall=false
俺也曾想过能否完全用FPGA实现USB,但好像不行,反正接口处得另用片子,如此再用FPGA逻辑折腾就有点不值了。

网友(2006-03-08):

buy USB2.0 PHY
read USB 2.0 spec.(LS/FS/HS)
download a CPU model/RAM model
you need know very well about USB spec and  fifo/crc design
It takes at least 3~6 month to design a USB 2.0 controller for a experience guy(I think).
so the better way is try to get a free IP( find in Altera/Xilinx..., but I dont promise you can find it)!
GOD bless you!

网友(2006-05-25):

跟我原来的毕设题目一样阿~
但是后来我的导师把我的题目改成基于FPGA的PCI接口电路设计了,很巧阿
有一本书上有关于USB说得非常详细书名:《CPLD/FPGA应用系统设计与产品开发》的第八章专门讲USB2.0的串行通信接口芯片设计
它的例子是VERILOG 语言的对你有用吗?

网友:

USB PHY需要买一块,usb SIE部分中时钟恢复那块较复杂。协议部分照spec做就好了!(如果时间足够的话)

网友(2006-07-14):
一个人做?

呵呵,这个东西一个人做,难了点

网友:
不晓得pp不:)

网友:
USB部分的电路设计,主要集中于数据时钟的恢复,而数据结构的操作可以参看大量的技术文献.

关于数据时钟恢复,两种实现方法:IC器件锁相环,FPGA内部搭建数字DLL,看你开发预知的代价多大,按照我的建议,如果是毕业设计,想多学点东西的话,这块自己设计,USB没有多少高科技的东西,这块时钟单元是个比较棘手的节点!

网友:
有好多IC芯片啊,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