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4-10-02):
症状:系统运行几个小时后突然一部分工作不正常,但还有部分工作正常。电路板的整个功能基本都是由xillinx的FPGA完成的,器件是60万门的VIRTEX-2E,设计语言是VHDL,另外PCB上还有几块sram。怀疑是某部分的逻辑设计不稳定造成的,请问诸位大侠VHDL设计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你问的是什么呢??
你发牢骚还可以啊!!

网友(2005-03-18):

不懂

网友(2005-05-12):

召唤高手

网友(2005-12-2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问题现象?

网友(2006-01-19):

Running out of clock buffers?

网友(2006-02-24):

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