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方法》复习笔记

楼主(2004-04-02):
从今天起,每天复习一个小时的体系结构,准备考博:)

楼主:

1、计算机设计基础
1.1介绍
计算机性能的迅速发展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一个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改进。
微处理器出现于70年代末。RISC体系结构出现在80年代初,基于RISC的机器使系统设计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提升系统性能的关键技术上:一个是指令级并行技术(一开始依靠指令流水,后来依靠多指令流出);另一个是Cache技术。这两个技术使得微处理器的性能飞速发展。传统的由通用硬件逻辑和门阵列组成的小型机已经被由微处理器组成的服务器取代,大型机也几乎完全被多处理机取代。
该书着眼于提升计算机性能的体系结构思想和编译器的改进,核心是研究计算机系统设计和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该方法以程序的经验观察、实验、仿真为工具。

网友:

有毅力,佩服佩服

网友:

不知jiqing兄准备考哪里的博呀?
如果只是应付专业课的话
看这么经典的书,只怕大材小用了
呵呵

网友:

是啊,小说不写了?考什么学校?脱离军籍吧!自由一些!要不然都不敢请教你技术问题,怕被当成技术间谍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fwang2004/04/02 11:10am 发表的内容:
不知jiqing兄准备考哪里的博呀?
如果只是应付专业课的话
看这么经典的书,只怕大材小用了
呵呵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呵呵。

楼主:

这是我们的必修课教材呀,不看这个俺就考不上了,呵呵。体系结构考试很难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hpsun2004/04/02 01:52pm 发表的内容:
是啊,小说不写了?考什么学校?脱离军籍吧!自由一些!要不然都不敢请教你技术问题,怕被当成技术间谍哦

呵呵,不涉及军事的都可以呀!你比我厉害多了,我得像你学习呀

网友:

这年头,什么技术都是军方需要的,因此别人要给你戴帽子就怎么都逃脱不了干系啦!

楼主:

呵呵,没这么严重

楼主:

1.2计算需求的变化与计算机设计者的任务
桌面计算(略)
服务器
服务器可以提供更大规模更可靠的计算服务。
第一,可用性是关键,可用性指系统能够可靠地有效地提供一项服务。开发服务器系统的挑战在于在组件故障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系统的可用性,通常用冗余的方法来实现。
第二,可扩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支持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和功能需求,服务器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能够扩展。
第三,服务器应该有巨大的吞吐量。
嵌入式计算机
嵌入式计算机是指内嵌在别的设备内的计算机。尽管在一些应用中计算机是可编程的,在很多嵌入式应用中编程只出现在应用程序代码的装入或者是以后的应用程序的软件升级时。编程可以有限地使用一些汇编语言。嵌入式市场主要关心指令集的兼容性。软件代价通常占整个嵌入式系统代价的很大一部分。
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首要目标是用最小的代价满足性能需要。
通常,嵌入式应用要求实时处理。一些应用中,对一个特定任务的平均时间和超时的次数进行约束。也就是说可以偶尔不满足时间约束,只要次数不是太多。这种实时应用也叫软实时。
**鉴于时间关系,跳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不再追求系统性了,下面直接进入第二章**

网友(2004-06-08):

楼主,第三版的74页的问题1.3我算不出来,该如何解啊?

楼主:

呵呵,这么老的帖子被翻出来了,好,等我晚上去看一下。现在忙课题

网友:

现在不写笔记了?我们都还在等着呢

楼主:

得等暑假的时候了,先放下了

楼主:

kingmemory,你问的那道题没有答案,你算的结果是多少?

楼主:

[仅供参考]
1.Amdahl's Law:
加速比Speedup与两个因素有关:Fraction[enhanced](计算时间中可以得到改进的
部分),Speedup[enhanced](使用改进的执行模式所获得的性能收益)
Speedup[overall]=1/((1-Fraction[enhanced])+Fraction[enhanced]/Speedup[
enhanced])
2.The example on p41:考虑对用于web服务的服务器系统的处理器的一个改进。在
web服务应用程序的计算中,新的处理器比原来的处理器快10倍。如果处理器40%的
时间用于计算,60%的时间等待I/O。求整体的加速比。
3.参见p41:应用Amdahl定律时,最常犯的错误是混淆了“fraction of time
converted to use an enhancement”和“fraction of time after enhancement
is in use”。
3.题意:考虑41页的例子,我们对计算机的某种执行模式做了改进,改进因子为10
。改进的模式用了50%的执行时间。
问题a.我们从改进的模式获得的加速比为多少?
解:50%是改进之后改进的模式占用的时间,也就是说改进之后改进的模式占用的时
间和未经改进的部分占用的时间相等,则有下列等式:
Fraction[enhanced]/Speedup[enhanced]=1-Fraction[enhanced]
Fraction[enhanced]/10=1-Fraction[enhanced]
Fraction[enhanced]=10/11
根据Amdahl定律有
Speedup[overall]=1/((1-10/11)+(10/11)/10)=5.5
问题b.原来执行时间的被转换成快速模式的百分比是多少?
解:Fraction[enhanced]=10/11=91%

网友:

jiqing,是不是要将错就错,把“fraction of time after enhancement is in use”当“fraction of time converted to use an enhancement”,“也就是说改进之后改进的模式占用的时间和未经改进的部分占用的时间相等”

楼主:

不是类,题目中给出的50%是“fraction of time after enhancement is in use”,
我们可以根据它算出“fraction of time converted to use an enhancement”,你也看到了,结果是91%。
因为题中说“fraction of time after enhancement is in use”是50%,所以我说“也就是说改进之后改进的模式占用的时间和未经改进的部分占用的时间相等”,我是根据这个列出方程,为了求Fraction[enhanced],也就是“fraction of time converted to use an enhancement”,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我也不敢保证我的解正确。

网友:

我用了较苯的方法推导了一下,结果和你的一致。上面是我没理解清楚,不是搞研究的料啊

楼主:

呵呵,谦虚吧。我有些惭愧,书还没怎么看过,后面的题也没做过。

网友:

楼主,我感觉Tomasolu调度法的硬件与流水线结合,似乎很难,可老师说T法应用广泛,技术成熟?T法的指令发射是每节拍一条,还是多发射呢,照书上将,只要预约站有空就发射,应该是多发射,这样一来,哪条指令进流水线,较难判断了。

楼主:

我也印象不深了,学的时候也没学好,等回去看了书与你讨论
但印象中tomasolu算法与单发射或是多发射没有关系,是为了指令的乱序执行和顺序交付而开发的算法。等我回去看了书跟你讨论吧。

网友:

Tomasulo算法中的保留站的大概意思是说流水线中同类资源的个数
比如有3个load缓冲(保留站)的话,如果按照每个load操作需要3个周期
那么如果存在连续的3条load指令的指令序列,就可以在连续3个周期内发射了
如果只有一个load缓冲,则第三条load只能在第7个周期发射
因为之前的load缓冲被占着呢
其它类型的指令也类似,只要有相关功能的保留站可用,那么这条指令就可以发射
但这个发射是顺序的,一周期一条的,并非并行的

Tomasulo算法提出几十年了,还没有更好的动态调度算法
大部分新的算法都是在Tomasulo算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所以这个Tomasulo算法比较经典吧
我们当初本科用的体系结构教材是张晨曦编写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写的还比较清楚吧

网友:

tomasulo提出的时候,cache和buffer还不流行吧?loadstore完全可以靠cache和buffer来解决。如果对于单指令每周期的五级流水线,T法好象意义不大?假设处理器有多个执行单元,而流水线每周期仅处理一条指令,假如第一条指令的结果是第二条指令的操作数,当第三条指令发射时,通过forwarding通道,第二条指令便可以执行,故不存在hazard. T法是不是该在VLIW处理器,较合理?

网友:

我有点不同意见:
    1、tomasulo算法是解决cpu内的控制问题,loadstore指令不一定能立即得到反应,而乱序执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损失。
    2、forwarding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相关性的影响,但现在的cpu流水线越做越长,光靠forwarding就力不从心了,比如如果一条指令要在ALU中待两个周期(ALU也是流水线化的),那么如果后一条指令与它有相关的话,即使做forwarding也要停顿,所以除VLIW以外,在超流水线和超标量机器上做乱序执行也是有意义的。

网友:

还是买书好了,整天盯着屏幕不好!这也是经典,收藏好了!

网友:

哈佛结构的处理器除了CACHE分开外,对外的地址和数据总线是否一定也要分开?当处理器需要3个周期读存储器取指时,处理器内部流水线该如何控制呢,是不是PC冻结两个周期就可以了?当处理器用3个周期读存储器取数据时,正好出现写后写冒险,硬件如何检测呢?

网友:

指令和数据都存在主存中,一般访问主存的只有一条总线,指令数据共用。现在的CPU大多有先行指令缓冲栈,CPU内部存储多条指令,缓冲栈未满时读指令。

网友(2004-08-29):

佩服!有志气!

网友(2008-04-03):
貌似笔记没写多少,楼主坚持了多久?

楼主是 nudter?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把这本书上传呢?

网友(2009-08-22):
搂住考上了吗

网友(2013-01-08):
回复 网友A:

    留个脚印1111111111111

网友(2014-12-17):
楼主是军校的么?

网友(2015-01-25):
敢问笔记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