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扁请进,有事请教!

楼主(2004-02-17):
想用FPGA设计简单的MCU,有什么样的比较经典入门资料?能否共享一下,或者发mail给我:djdym@163.net,多谢!

网友:

是设计还是试试?
可以从网上open的51开始试试。不过可能偏难了点。
你要是设计,可以从最简单的三级流水:取指、译码、执行 RISC着手。
至于资料,这里的微处理器和ASIC两个论坛里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应该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们系统地先浏览一下,有几篇文章就是讲的在FPGA里实现一个RISC 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