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几个微处理器名词区分(mutiplethread,mutiple-issue)

楼主(2004-03-09):
各位大侠,小弟是学电子的,现在刚接触微处理器方面的有关知识,对几个名词还难以区分,如mutiplethread(多线程),mutiple-issue(这个该翻译成多发射呢还是多线索?因为看到有人说到多发射,看有些书提到多线索,但没有指出对应的英文),还有VLIW(超长指令字),还请各位达人指教,并说说他们的有何异同!

网友:

简单回答一下,供参考,大家可以补充和指正:
mutiplethread:多线程,本是软件概念,目前也用于硬件体系结构,有点多任务、并行的含义。
mutiple-issue:多发射,狭义理解就是多个指令并行执行,在执行阶段实现。
VLIW:超长指令字,和RISC(精简指令,指令长度固定)相比,就是指令长度很长,不固定,一条指令可以执行多个任务。
BTW:一般的名词用google一搜就什么都清楚啦,大家要热爱并善于使用各种搜索引擎工具,呵呵。

网友:

线索也就是线程,thread,各人译法不同罢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这么快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