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处理器性能

楼主(2004-03-24):
在描述处理器性能时,有时会有一个修饰词hrystone (MIPS),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基准测试游戏

  简单的标准基准测试评分可能是处理器供应商有价值的营销工具,当您获得评分比竞争对手高时尤其是这样。处理器供应商使用诸如MIPS(每秒百万条指令)和DMIPS (Dhrystone MIPS)等基准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基准相对容易导出而且导出成本较低。作为设计师,您如果不作出应有的努力来完全了解供应商导出基准测试评分方法,就会因使用您贸易研究报告中的无用信息而自食其果。基准测试评分本身不一定是不准确的,而是这些评分成立的条件可能与您的应用程序设计需求不相关。您有责任确保您用于决策的这些评分是与您的实际情况相关的。比较MIPS性能评分与比较系统时钟速率,能更好地区别单周期和多周期两种指令处理器体系结构。处理器的MIPS评分表示该处理器能完成的工作量。但是,每个指令完成的工作量不是标准的。一般性地报告超标量多指令发布系统的MIPS评分进一步降低了比较MIPS评分的价值。所报告的MIPS评分是一个综合的数据,——这是以每个数据路径和执行单元一直在工作为前提的理论最大值。这一理论上的最大性能水平对通常情况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假设。限制性的性能因素可能不是处理器体系结构或程序员,而是您无法使您的算法并行得足以让所有执行单元都工作。DMIPS是另一个经常报告的处理器基准测试评分,它表示处理器能提供的功能性工作量。DMIPS评分与MIPS评分的区别在于DHIPS不依赖于理论最大值,而是您要在目标处理器上运行一个标准的“代表性”程序并测量它完成的工作量由此导出Dhrystone基准评分。如果器件有足够大的缓存以及适当优化的体系结构,那么您可以在这些器件上得到良好的Dhrystone分数,因为该基准不执行这些功能。西门子公司的Reinhold P Weicker哲学博士于1984年创建了Dhrystone基准,该基准的当前版本Dhrystone 2.1诞生于1988年。从那以后,计算机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该基准却没有根据这些变化来演进。现代处理器产品可能包括集成在主处理器中的浮点部件、超级标量或者多执行单元体系结构、VLIW(超长指令字)体系结构、大型片内存储器子系统、分支预测和推测性执行。今天的处理器支持的应用系统类型也从1988年扩充,现在包含多媒体应用系统和通信密集型应用系统。这几类系统方面的大体系结构和应用系统方面的大变化很有意义,并且可能使基准的相关性不复存在,当基准没有演进,不适应这些变化时尤其是如此。如果基准没有演进,那么您就是在冒险使用一个需要对基准下赌的环境。这个赌博可能采取如下形式:将专用的、免费或低价的基准专用功能单元集成在一个器件中,以实现改进基准性能或增强编译程序的单一目的,增强后的编译程序能识别基准代码并且用优化过的基准专用代码进行替代。对于任何基准来说,测试配置的全面情况对于了解评分真正反映处理器的性能非常重要。只有当测试配置涉及到诸如处理器体系结构、存储器子系统、外设、基准规范、以及编译器和工具设置等所有相关组件时,您才会认为测试配置情况是全面的。BDTI(伯克利设计科技有限公司)、EEMBC(EDN嵌入式微处理器基准联盟)和SPEC(标准性能评估公司)等基准组织定期地修改他们的基准,以便反映处理器体系结构变化以及设计师在最终应用系统中使用那些处理器的方法的变化。这些基准组织还要求提供测试配置的全面情况作为公开发布基准测试评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些基准组织的努力没有减少您在使用基准测试评分进行对比时的分析和验证工作,但是它们的确有助于使可用数据具有一致性,而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获得这种可用数据一致性则代价高得惊人。作为一个设计决策者,您仍然有责任对可用数据实行充分的验证,以便您能进行有用的分析并且避免对基准测试数据进行不正确的解释。

网友:

“Dhrystone”这项测试是用来计算同一秒内系统的处理能力,它的单位以百万来计算(MIPS)。
“Whetstone”和Dhrystone很类似,只不过它是用来测试系统的浮点运算水平,这项测试结果的单位也是以百万来计算的(MFLOPS)。
扁注:以上均为摘录,简单说就是,Dhrystone测整数计算能力,Whetstone测浮点计算能力。

网友: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