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中的Carry_Sum进位原语怎么用,例如做一个加法器?

楼主(2004-05-13):
    在FPGA中因为有快速进位链,使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快速加法器与用行为描述语句写出来的加法器(如C <= A +B;)相比一点优势都没有,如果用进位原语写是否能好一些?至少使快速加法器比用行为描述语句写的要快。

网友:

Carry_Sum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诀窍?为什么我用的时候,编译报告显示有些被忽略了,而有些不会?

网友:

用altera提供的兆功能块

楼主:

    Of cause I know to use the Carry_sum megacore, but it output is the copy of it's input signal and it consume 2 LE. I'm conf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