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mory compile

楼主(2004-07-02):
有谁了解memory compile的???偶想学习,可是不知道从何入手啊!!

网友:

是个什么东西啊,专门编译存储器原型的么

网友:

没什么好学的,我认为只要你运行这个程序就知道这么用了,问题是你有这个程序吗?

网友(2005-09-07):

运行软件后,按照提示要求添入想要生成的SRAM的大小和相应参数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2005-10-22):

我做過Memory compiler,雖然簡單但是有二個難點
1. software
2. Timing characterization

网友(2008-02-14):
如果只是使用,那么没什么好谈的。
现成的GUI,很方便使用。

如果是设计,那么就比较复杂了。
这是专业的IC公司负责开发的,比较复杂。
本人就从事此设计,如有此意向可发mail交流:brightzhang@aicestar.com

网友(2008-03-19):
very good.impressive

very good.impressive

网友(2008-06-02):
memory compiler软件网上有的下么

memory compiler软件网上有的下么

网友:
如果要设计一个SRAM,要考虑那些因素啊

网友(2011-11-11):
读写速度

这些是不是在生成库的时候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