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PGA中嵌入可以跑linux的CPU核

楼主(2004-07-15):
各位老大,如何在FPGA中嵌入可以跑linux的CPU核,有认用过吗?望指点!

网友:
***** 版主模式 *****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ASIC/FPGA/CPLD 设计(注册用户)转移过来的!

网友:

linux只是一个程序(比较复杂的),cpu都可以运行程序,
所以你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个版本的linux运行需要什么条件,
uclinux是在非mmu条件下运行的系统,对你来说应该比较适合,
并且你需要参考uclinux需要的资源,比如16位cpu需要64k以上的ram等,
所以剩下的就是资源问题了,
如果自己写cpu,需要自己定义指令集,这样就要写自己的编译器,,
这一点很难摆平--
所以你最好采用别人的指令集,,这……这又要交钱,,嘿嘿,,世界人民很郁闷

网友(2004-12-13):

哪个牛人些个免费的指令集和编译器,造福世人

网友(2005-01-13):

"哪个牛人些个免费的指令集和编译器"
OR1K不就是完全免费吗,还综合了DSP指令.

网友(2005-02-25):

arm9以上似乎有种芯片是整合了fpga的,还有就是xilinx的vertex2pro中整合了powerpc.

网友(2005-08-20):


网友(2011-03-19):
可以试试QII自带的MegaCore的NIOSII核,不过需要购买授权。国内有软CPU IP,不过很贵,你有几千万就可以买了。

网友(2014-04-04):
哎  高手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