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哈这个Forth Processor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04-07-23):
还有那Stack Computer又是什么概念?

网友(2009-01-21):
I wonder it, too.

网友(2016-07-21):
register-less architecture.
it's a push-pop based or stack based architecture.
In a short word, opcode and operators are pushed to stack, then pop the results.
no internal register needed. status register is also optional.
Stack architecture is not popular compare to normal register-based architecture,
I think the most point is the performance for multi-thread or parallel architecture.
and also, the register-based architecture is well supported/optimized by modern compiler
design, which is not well for stack-based machine.

网友:
register-less architecture.
it's a push-pop based or stack based architecture.
In a short word, op ...
引用 网友A:

     跟CODE 有关吧
如果 一直 push pop 会不会效率
反而比一般 REGISTER base 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