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一款双core的芯片作参考

楼主(2004-07-29):
想了解一下双core芯片的结构,比如ARM和dsp双core。哪位能推荐一款经典的,让我学习学习。
还有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双core之间是如何通信的?
谢谢,谢谢。

网友:

老扁贴的OMAP就是DUAL CORE: ARM1135+TI C55x DSP: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36&topic=58&show=0

网友:

一般的结构都是两个core挂在一个片内总线上,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是通过总线互相通信;而是通过总线上的共享内存实现通信的。
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两个core本身的通信是很少的;一个CPU管os和应用软件,一个dsp专门管计算。

网友:

for example, SONU TDMA chipset, ARM+oak DSO, they use a dual port ram as a mail box to communicate

楼主:


网友(2004-08-29):

讲的好!

网友(2004-12-15):

omap应该是个不错的设计吧!再有就是ti的双核DSP

网友(2007-01-11):
有没有双核的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