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che和SRAM互相切换的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04-08-25):
不知哪位高手做过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具体说说汇编实现的过程?

网友:

俺糊涂啦
首先不明白什么是cache和sram的互换?其次是汇编实现是啥意思?
是不是问cache和non-cache访问啊?

楼主:

"cache和sram的互换" 指的是一块片上的memory根据配置可以设置为cache或者是片上SRAM,汇编实现呢就是在cache和SRAM互相切换的过程中要用汇编来写一段指令实现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系统应用工程师用C,但我需要直接用汇编)。
明白了吧。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什么复杂的,虽然俺没实现过,但肯定是和你的系统芯片有关的(比如你的系统芯片内SRAM有限制,而且现在片内SRAM和cache很少靠配置共享了),不是都可以这样实现的。首先需要这个系统的SRAM可以配置,否则cache的设计是固定和透明的,你是动不了的。然后你看一下你的芯片手册上肯定有这方面的配置寄存器,用汇编往某个non-cache空间的寄存器里写个配置就可以了,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老大,好好看看cache的手册,写一下,测试测试救出来了吗,c与汇编有神么区别,只是编写不同,道理一样.参考一下4510b的cache,那上面讲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