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最底层的东西。

楼主(2004-09-16):
我们知道cpu里面的pram,也就是程序寄存器,是一个硬件的memory,我们的所有的操作都是软件的东西。从软件到硬件这一步是怎么实现的呢?
不是汇编什么的,汇编之后的机器码出来也是软的,不是硬件上的0,1信号。
这些机器码是怎样进入到pram中的呢?
能不能形象的说一下。
小弟最近在做cpu,这里不明白:(

网友:

问这个说明
还没入门
机器码就是01
表现出来就是高低电平

网友:

建议你先好好学习一下计算机原理再做CPU

楼主:

哦,谢谢各位,最近一直在看。

网友:

老大,你应该先编一下汇编程序,然后随便在哪个单片机上运行一下,然后就搞明白整个过程了。

楼主:

刚开始不明白代码到0,1电平,在开机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进行的。后来想明白一点,开机的时候再rom里有固化的一部分初始化的程序,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看模样,你是做领导的吧。

楼主:

我是学生

网友:

先定下你的流水线吧,五级
然后确定用什么寄存器(temp,acc,sfr,....)
            多少位alu
            对alu,temp,acc,sft,b......的控制
            clock control 是对整个clk控制的
这样,你就慢慢的写了
别人的可参考
但不要设碍

网友:

一般嵌入处理器会有ROM,会引导下载用户程序,然后。。

网友:

闻道有先後, 能不耻下问, 是值得敬佩的.

网友:

我有几个问题:
1.处理流水线要注意什么? 是不是要缓存指令?
2.还有,数据是存在寄存器组里还是和指令一起放到一个ram里比较好?
还是分成指令rom和数据ram?
我看到好多core都是前两种做法.很少有分指令rom和数据ram的.为什么?
是不是为了减少输入输出的信号个数?

网友:

建议你看看 计算机系统结构第三版 量化分析与研究, 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2006-10-04):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cpu里面的pram,也就是程序寄存器,是一个硬件的memory,我们的所有的操作都是软件的东西。从软件到硬件这一步是怎么实现的呢?
不是汇编什么的,汇编之后的机器码出来也是软的,不是硬件上的0,1信号。
...

prom的引导程序就是编译器翻译成的01机器码了,这里编译器于你cpu是用的指令集配套:(
memory里面的应用程序也是一样的被编译进去的,然后cpu取指,译码。。。如是如是。。建议看看体系结构吧:)

网友:
一般国内做的都是买ARM什么的,还没听说有谁做好的.汉芯 龙芯居说是抄的

网友(2008-05-11):
建议做芯片的也多了解一下软件如何使用硬件单元, 毕竟硬件的用户就是BSP工程师。

网友:
对于刚刚入门的人来,我觉得还是先看《计算机组成和设计 硬件/软件接口》更好些,量化细节太多太深。

网友:
luguo
hen hao de

网友:
zhao dao ganjue 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