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在linux下怎么装啊?

楼主(2004-09-24):
各位求救
hypee@163.com

网友(2006-01-18):

我也有这种问题,装不好

网友(2010-12-27):
如果你是rhl.
1, 解包,完成后会有CDROM1, CDROM2 ...
2, su登录
3, cd 到CDROM1里, 运行./SETUP.SH命令
4, 按提示安装,和IC5033的安装情况一摸一样。具体请搜IC5033的安装帖。
5, 配置环境变量:
在.cshrc中加入如下行: set path =( your_spw_ist_dir $path)
6, source ~/.cshrc, 即可运行spw来启动软件。
7, 至于license的设置也和CDS IC5033一样。运行6,即会给出设置license环境变量之提示。

网友(2012-04-24):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