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不要下载这下载那的,咱们自己做个MCU怎么样

楼主(2004-10-15):
兄弟们,不要下载这下载那的,咱们自己做个MCU怎么样
初步想法:
    刚开始以学习为主,设计低档的MCU,带动一批人逐步提到水平,然后再设计高档一点的。
    先用FPGA验证,但一定要想办法做成ASIC,因此一开始设计就面向ASIC,而不是FPGA。
一点细节:
    1、设计8位RISC。32位应用还没普及呢,难度较高,留在下一步吧。
    2、功能不要太多。以小为主,主要认识MCU结构。包括I/O、timer、中断、LCD就基本可以了
       设计要考虑低功耗问题
       ROM、RAM不要太大,能放到FPGA中最好了,那样个人买FPGA板比较方便
    3、可剪裁。功能模块可以分开设计,到时要容易挂到核上
    4、自定指令集。用别人的指令集学不到什么东西。用PERL设计一个汇编编译器。用GCC设计一套C编译器。。。?

有什么想法请大家跟贴。。。
(不知这里有多少人是做ASIC的,到时能不能把这个芯片夹到你们的投片中,那样就可以不花钱了)

网友:

呵呵
写code不难
我最近就写了个RISC的8bitmcu,已经通过了fpga验证
难的是流片
呵呵
要拉队伍算我一个
QQ:46027416
mail:hsim@163.com
ps:我是做asic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设计一个比较经典的cpu还是比较好,比如pic的,把它结构化,容易裁减。这个比较有实用价值,而且可以提高它的速度,比如让它做成5级流水,哈哈,到时候跑个200m,多爽。前面做了个4级的pic,在fpga上后仿达到70m,我想做成芯片,200m肯能没问题把。只是这个结构不好分,要再加东西,就很难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sim在 2004/10/16 07:50am 第 1 次编辑]

我做了个和EMC78系列兼容的mcu
也是4级流水
用cycolone也大概能跑到70多m
opencores上有个两级流水的
PIC mcu叫minirisc,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

好的
大家努力
QQ:81624224
e-mail: hypee@163.com
we design the 8_bit risc cpu
the instructor may adopt others property

网友:

有真正兴趣(最好有相关经验)的兄弟们行动起来,我们组个5-6人的团队开发些我们自己的东东!66777261望联系。

网友:

提几条建议,和大家讨论
1、做难度稍微大一点的,高手可以尽情发挥,新手也可学到经验。
2、重点放在CPU Core上,注重结构体系,留有灵活的可扩充接口。
3、通用的CPU已有很多,也可找到相关的代码学习,是否可在DSP或流媒体处理器方面做点事情。

楼主:

现在有几个问题没解决:
1、8位还是32位,简单还是复杂
   论坛里的每个朋友水平不一样,因此很难决定先做什么。而且不知有没有高人站出来指导指导
2、是学习还是面向应用
   如果只是学习,可以做的简单一点。但是面向应用就要考虑很多了,特别是面向什么应用,每个人工作面向的不一样,不知能否协调
3、是否投片
   投片当然最好,不过花钱恐怕不现实,特别是面向DSP、多媒体
响应的人好象不是太多
快要装修房子了,现在整天忙着看建材了,累呀

网友(2004-12-29):

我正好也要做一个。8位的,希望大家跟我联系啊
jam_adams@163.com
我是一定要做的。有些问题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16位经典RISC CPU
现在又接着做拉/不过这次准备要开发整个软件环境,包括虚拟机,汇编器,移植一个C编译器,库函数……
硬件方面就是想整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显示,中断,I/O ……
现在已经完成了虚拟机和汇编器的代码——当然还很原始了
或许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我的QQ21915428
blog: pengtaoo.blogchina.com

网友:

大家好!看大这么多有兴趣作MCU的朋友真是开心了!我现在就正好需要一个。我把大概情况说说,如果各位有兴趣不如一起帮我参谋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我现在是用FPGA设计一个类似于信号处理的协处理器:整块板卡包括两片C6000DSP做后处理,前段用一个大的FPGA(暂定altera的stratix)完成信号的采集,数字滤波和波束形成、AGC等功能,然后再将数据传给DSP做其它后处理(例如成像)。信号有32个通道!为了完成这些部件的互联和控制就需要一个mcu。我打算自己设计一个,现在正在学很希望能有人指导,因为在我们实验室还没有人做过cpu设计。我是在校学生!我的联系方式:qq:289916007  email:yaobin800528@yahoo.com.cn

网友:

我是个学生,谁带我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yaobin2005/01/03 09:46am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看大这么多有兴趣作MCU的朋友真是开心了!我现在就正好需要一个。我把大概情况说说,如果各位有兴趣不如一起帮我参谋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我现在是用FPGA设计一个类似于信号处理的协处理器:整块板卡 ...

我猜你这个项目是不是和超声成像有关?

网友(2005-01-29):

呵呵,加我啊
学习学习
156747665

网友(2005-04-08):

加上,还有我
QQ:32445
E-mail:pbdto@163.com

网友:

我是个在校学生,正好也在做一个RISC的项目,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啊,带带我。
QQ:9929456
E-mail:al_2003@163.com

网友:

请问C编译是怎么解决的?还有流水线怎么做不明白,指令语言如何让硬件实现呢?

网友(2006-01-03):

大家一起齐心一定能做好RISC处理器的,多交流,我的邮件:lijc_hh@126.com

网友:

共同学习啊
QQ:167305156

网友(2006-03-03):

我也想加入,不知道现在还可以吗?

网友:

请问你们是用小规模的IC组合成一个系统么?

网友(2006-04-09):

呵呵,也加上我吧QQ278033271

网友(2006-10-20):
我也想加入,能给个机会吗?
QQ:105884796

网友:
不错的想法,楼主支持你,我想跟你一起学习进步,我是新手

网友:
要设计一个能跑起来的MCU不难,难的是设计一个体系结构经典的处理器,如何提高指令效率,工作频率,压缩面积等等。

网友:
嗯,好多人
我也打算学

网友(2011-03-03):
哇,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