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计算机体系结构中的指令体系中的数据定义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12-13):
里面说道采用标志符数据表示方法后的主要优点中
提到,方便软件调试,在每个数据中都有陷阱位?
请问这个陷阱位在数据的哪个地方啊?希望能举个例子让我明白下!谢谢!

楼主:

没人理a
好失望啊,

网友:

标志符数据表示方法是什么

楼主:

标志符数据表示方法是什么 ?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在你在知道的比较简单的标志符数据表示方法中举个例子来说明其中陷阱位,让我明白就好了
Thx!

网友:

我想你说的可能与安腾2结构中的表示相同,在寄存器增加附加的一位,但它不是用作软件调试的,不明白调试于数据有什么关系,调试一般是对指令进行操作。具体你可以参考按腾的硬件手册,我也没研究过。
你不妨把书中内容列全,让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2006-10-11):
在知道的比较简单的标志符数据表示方法中举个例子来说明其中陷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