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自己设计mcu的指令集问题

楼主(2004-12-28):
想自己写个core,初步设定为51指令集,可是又为了节省资源,想用些精简指令集。但是这样的话就要自己写汇编程序。
有没有现成的不错的指令集并配有汇编程序的啊?
听大家以前讨论确定指令集是天才做的时候,我是普通人,不会。所以对于指令集的选取,请大家给个建议。希望能讨论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arm或mips的指令集
好像现在比较流行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brotherjam在 2004/12/28 11:02pm 第 1 次编辑]

我只是需要一个8位的指令集就可以了。arm不是32位的吗?
mips还没有接触过,去看一看,是不是也是8位的呢? 好像这个是32位的啊?
问题有点幼稚。:(  我对软件方面不是很明白。

网友:

精简指令集一般都不会是8位的,,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控制的寄存器太少太少。。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12/29 10:14am 发表的内容:
精简指令集一般都不会是8位的,,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控制的寄存器太少太少。。

这个我可以理解了,risc都是定长的指令吧!
那我还是用51的指令来做

网友(2005-07-02):

如果要新做一个,要先请教那些有丰富的单片机开发经验的人。从软件开始,一开始就要想到高效,性能好等

网友:

LZ可以发信给我,我有一个简化的MIPS指令集,32位,可以完成简单的程序.
请问LZ是在读书么?做什么研究?

网友(2007-01-08):
好人啊,我也是在做MCU,想请人带,实验室的人都没人做。

网友:
自己设计比较难吧
最好有个设计小组什么的,可以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