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总线的结构问题

楼主(2005-03-06):
AHB M1、M2和S连接的master和slave有区别吗?
如果有一个DSP想连在系统中联在哪个线上呢?
如果有多个DSP的话怎么连呢?是连在一个线上还是分线?作为master还是slave好呢?
先谢过各位大大了!

楼主:

没有人理我啊?
呜呜……
老扁达人呢?

网友:

你再仔细琢磨一下spec上的架构图,感觉你对那个总线图没理解。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mba在 2005/03/14 11:29pm 第 2 次编辑]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太明白,你说的是图3-2吗?
要是的话我们可能说岔了。

网友(2006-10-11):
你再仔细琢磨一下spec上的架构图,感觉你对那个总线图没理解。

网友(2009-01-10):
不是很懂,不过推荐看看总线标准

网友:
答案就是回帖

答案就是回帖,而不是发帖。 当一个人辛辛苦苦写了一篇文章,却没人回应,你想想,他(她)会是什么感受?痛苦,绝望,甚至选择离开。
虚拟主机

网友:
康复理疗 泡温泉 赠送客房

康复理疗 泡温泉 赠送客房

走进北京温泉,享受时尚健康

358元/人/天含:
1、公寓、别墅住宿一晚
2、餐饮:一正一早(自助餐:春华餐厅或玫瑰苑餐厅)
3、温泉度假村门票含:温泉游泳、跳水、高山滑道、大众温泉泡池、温泉冲浪浴、漂流(不含租物费)、冲浪、沙滩浴、石板浴、桑拿浴、16种温泉理疗浴
4、北京龙脉温泉中药理疗浴、土耳其鱼疗
5、生物脉冲电指针康复治疗30分钟、中医全身穴位康复保健45分钟、中医足底保健45分钟(三选二)
6、30人以上赠送车接送。
康复理疗营业时间(9:00—24:00)

298元/人/天含:
1、北京周边温泉村标或馆标住宿一晚
2、餐饮:一正一早(自助餐:春华餐厅或玫瑰苑餐厅)
3、温泉游泳馆门票含:温泉游泳、跳水、高山滑道、大众温泉泡池、温泉冲浪浴、漂流(不含租物费)、冲浪、沙滩浴、石板浴、桑拿浴、16种温泉理疗浴
4、中药理疗浴、土耳其鱼疗
5、北京周边温泉生物脉冲电指针康复治疗30分钟、中医全身穴位康复保健45分钟、中医足底保健45分钟(三选二)
6、30人以上赠送车接送。
康复理疗营业时间(9:00—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