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问题, AT 2051 的不用引脚怎么解决? 谁具体操作过?

楼主(2005-03-17):
AT 2051 的不用引脚怎么处理?
我用protel 接第或者直接接电源,老是报错.
可是,为最大减少干扰缘故,

网友:

通过电阻,如果是高电平有效,则拉低;低电平有效,则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