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tag协议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4-25):
最近在看一本书--VLSI测试方法学和可测试性设计
其中写到jtag方面的东西,不是很懂,前来求教:
1。Tap控制器处于Test Logic Reset状态是,测试逻辑失效,电路处于正常工作方式。测试逻辑失效可以通过初始化包含IDCODE的指令的指令寄存器来实现。如果边界扫描设计中没有可选择的器件识别寄存器,则测试逻辑失效也可以通过BYPASS指令实现。
----第一句话能够理解,第二三句不知道何意?最关键的是在Test Logic Reset状态中,指令寄存器究竟是保持原来的指令,还是复位到指定的指令那?不懂。

网友:

atuhappy版主也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

楼主:

今天又查阅了--CPLD/FPGA的开发与应用
这本书说得清楚一点:TAP控制器处于复位状态时,器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这是指令寄存器已经完成初始化。如果器件支持IDCODE,则初始化的指令为IDCODE,否则为BYPASS。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
在SAMPLE/PRELOAD指令模式中,提到“快拍”数据,不知道是何意?

网友(2012-04-09):
这个还是要看tap的输出,与被测电路的实现有关吧。tap其实只是一个接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