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BA的arbiter

楼主(2005-05-14):
小弟现在在做AMBA,想请教3个问题
  1. 在fixed 传输时,如WRAP4, spce中说可以在最后一个地址前,交换grant,我想问,
如果这个时候交换了grant,但是此时slave,又retry最后一个数据,大家一般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阿
  2. master1传输时收到一个split response,这个时候它将被pause掉,arbiter把priority给master2,master2发起lock传输,但这时他也收到了split response,可是slave产生的hspilt是唤醒master1的,这个时候大家一般怎么处理阿
  3. arbiter确定优先级,是在一笔传输完后看busreq再交换priority,还是只要有busreq变化就交换priority,如果是只要busreq变化就交换priority,那么问题1将很难处理了,如果等当前的一笔传输完成在交换priority,那么整个bus的性能将下降很多,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谢谢先

网友:

简单回答一下:
1.被retry的数据,master可以下次再传。
2.split应答虽然spec里说明可以处理,但一般的AMBA系统里很少用或几乎不用split,可以不考虑。除非你是做AMBA接口的商用IP,否则自己的系统里不要去用split,顶多用用retry就可以了。另外你说的情况是一种非系统概念的情况,就是说系统里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复杂情况的。因为对于lock一般就是要求传输完的,slave如果不能响应可以拉低hready或retry,直到传输完成,lock撤销为止。
3.一般是在协议规定可以交换grant时进行仲裁判断并交换优先级。

楼主:

非常谢谢
还想再问一个关于dummy master的问题
   1. 当lock时收到split
   2. 所有的master都收到split
这个时候dummy master给bus发idle,请问这个时候hmaster信号是保持最后一个收到
split的master的值,还是把它拉到一个其他的值啊?

网友:

当然是dummy master的值。它同样会有一个号。

楼主:

如果我现在系统已经有了16个master,那么dummy master不就用不了吗

网友:

那就用17个master啊;但实际上真正的系统里很少有用到16个master的,太多。

楼主:

非常感谢,3x

网友(2010-04-20):
讲的太好了,可以方便请教下吗,老扁.我的QQ82134714,附加信息请写 老扁

网友:
讲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