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关于ahb总线的问题,仿真都没问题了,下到开发板上不通?

楼主(2005-06-13):
AMBA Ver2.0
小弟在使用ahb总线时,需要用split的应答方式,不知图中(点开链接)的仿真对不对。
这个仿真是先应答hsplit,再应答error.
现在我把它下到开发板上,在跑一个简单的驱动程序就不通了,驱动程序就会停在那了。
出不了下一行的提示符。
而且这个驱动很简单,只有一个init函数,向一个端口写数据,验证过肯定没错。
后来我还用示波器抓过波形了,和仿真的一样,
注:
   小弟的ahb信号激励源,使用的Altera为用户提供的专用仿真工具:BFM(Bus Functional Model)。BFM是专用来产生ahb激励的:即读取一个读写数据的脚本,然后
将它转成ahb的信号。

网友(2005-07-13):

这位兄弟,能一起探讨一下AHB总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