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但估计很少人能回答的问题。不信就试试。

楼主(2005-06-21):
我是菜鸟,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电源引脚叫Vdd(CMOS芯片)或Vcc(TTL芯片)呢?为什么接地引脚叫Vss呢?
我只知道,D是漏极(drain)的第一个字母,C是集电极(collector)的第一个字母。
而我想知道的是,在芯片内部,mos fet的drain是不是接着电源引脚vdd???芯片内部电源引脚的结构(从电源引脚到地)是怎么样子的?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你理解基本正确。
CMOS的drain和source端分别接高低电位,所以电源就叫VDD和VSS了。
三极管的Collector端一般都是接高电位,所以电源就叫VCC;发射极E接低电位,所以另一个电源端叫VEE。

网友(2008-07-31):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基本正确。
CMOS的drain和source端分别接高低电位,所以电源就叫VDD和VSS了。
三极管的Collector端一般都是接高电位,所以电源就叫VCC;发射极E接低电位,所以另一个电源端叫VEE。

需要修正一下吧。
NMOSdrain和source端分别接高低电位。
NPN的Collector端一般都是接高电位,发射极E接低电位。

网友:
晕死了,卡住了。导致发了3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