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MBA总线

楼主(2005-07-15):
我正在做一个音视频编解码系统的项目,视频用的是H.263标准,是我们公司自己的IP
CPU类似于ARM,用AMBA总线,因为第一次接触,遇到很多问题,在这个论坛上看了很多帖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现在小弟有几个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1.我们的编解码IP如何挂到总线上去,是作为MASTER,还是作为SLAVE?
  2.为什么SLAVE信号的输入输出信号里都有HREADY信号?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ddhist2005/07/15 04:00pm 发表的内容:
我正在做一个音视频编解码系统的项目,视频用的是H.263标准,是我们公司自己的IP
CPU类似于ARM,用AMBA总线,因为第一次接触,遇到很多问题,在这个论坛上看了很多帖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现在小弟有几个问 ...

1。是master
2。输出的是它自己的hready,输入的是总线hready。
另外,有问题可以在一个帖子里问,这样好集中回答,别人也可以集中参考。谢谢。

楼主:

呵呵,因为在那个帖子里没人理我,所以我只好另起炉灶了!!
谢谢你的解答,下面继续:
  如果作为master的话,那么CPU怎么去访问它?是不是既可以做master又可以做slave.

网友:

我觉得这是你的系统设计的问题,真要讨论的话应该是h.263怎样用CPU+硬件编解码引擎实现的问题了,这个不是问问总线架构如何如何的问题。
你可以问问这个IP的工作机制和流程再来计划总线如何架构。

楼主:

我们的硬件里直接就可以实现H.263,其实那个CPU的外围已经挂了很多东西,我们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将我们的IP挂上去,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那个CPU,我们要做的是将采集来的信号放到存储器里,系统看起来就象是一个DV。

网友:

你们的编解码的数据存储RAM是独立的还是共享总线上的memory?从你的说明里看是要搬到总线上的memory空间去。所以基本做法应该是编解码模块做为master自己去访存,然后中断告诉CPU搬完了就可以了。

楼主:

总线上已经有了存储器以及它的控制器,我们用共享的。
你这里说的中断我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哐铛!
中断 就是。。。。中断,interrupt

楼主:

呵呵,中断我是知道的,你的意思是说外部中断吧
比如说在外部中断信号的控制下,CPU向总线发出Request,而CPU的优先权高于解码块,然后使slave发出split信号先让出总线给cpu,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理解基本上满拧 :((
一句话讲不清楚,建议你去问问设计这个编解码IP的人员,它在系统里要怎样工作,然后再回来考虑总线的事情。我的感觉是你对系统理解很不够,这样讨论下去没什么意义。

楼主:

呵呵,我刚刚毕业入行,就接了这个项目,所以有很多问题,真是麻烦老扁兄了!!

网友:

(一句话讲不清楚,建议你去问问设计这个编解码IP的人员,它在系统里要怎样工作,然后再回来考虑总线的事情。我的感觉是你对系统理解很不够,这样讨论下去没什么意义。 )

我也想 对系统方面了解的深入些,以后想往soc方向发展,老扁兄可否提提 看那些书和资料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

牛人过来看看吧,如何深入学习系统方面的知识。

网友(2005-09-26):

老扁不错吗!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