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与DDR(2) SDRAM接口的CPU的内部总线都有哪些标准?

楼主(2005-07-04):
能与DDR(2) SDRAM接口的CPU的内部总线都有哪些标准?

网友:

内部总线?

楼主:

我是指sdram控制器与用户侧的接口总线,

网友:

到DDR2以后,一些常用的片内总线还能不能满足带宽要求,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