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操作系统的话,能不能用上U盘?

楼主(2005-07-04):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不用操作系统的话,能不能用上U盘,例如把处理完的数据存到U盘里,谢谢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只要你足够了解你的系统BIOS,并自己写一些底层驱动。
但基本上没实际意义。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gob2000在 2005/07/05 01:51pm 第 1 次编辑]

楼主可以说详细些吗,呵呵,是不是实现起来很麻烦呀?
U盘里的东西不都是按照“文件”为单位存储的吗,例如假如要把我板子上做完傅立叶变换的数据存到U盘里应该咋做啊?
顺便说一句,板子上有个USB解码芯片,既有USB OTG 口,也有普通的USB FUNCTION 口

网友:

当然可以,你要做的事情有:
FAT16文件系统设计,SCSI模拟驱动,USB驱动,及硬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