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扁关于AMBA问题

楼主(2005-07-19):
老扁,看了您给大家的讲解,对你的崇敬之情悠然而生.我在此也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您可熟悉Multi-layer AHB具体工作的原理,尤其是总的仲裁器.我从arm网站上下载的简介实没有说请具体的仲裁步骤,只好求助您了.在此先谢谢.

网友:

俺没做过,所以也就没仔细研究过,等俺有空研究一下再和你讨论,你可以先自己继续熟悉。
大致的原理是当多个master要频繁访问总线时,最好做成几层AHB,这样当访问的slave不冲突时,可以大大提高总线带宽的利用。并且matrix部分对同时访问同一个slave时有一个仲裁,这个制裁是针对slave的,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而每层AHB自己的仲裁是针对master的,这点有所不同。

网友:

仲裁其实很简单,按照arm-easy, 就是index越高,优先级越高。amba,最多有15个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