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BA的结构图里和APB相连的PIO到底指什么?

楼主(2005-07-05):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会这个PIO的解释。它到底指什么?在哪里能找到有关说明?
谢谢了,我刚刚开始接触AHB,今后还有好多问题或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

应该是“外部IO”的统称

楼主:

我老板的原话:“我知道peripheralIO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你要确认一下,不能有模糊概念。”
我到哪儿去给他确认呀!郁闷!!!

网友:

俺给你确认,你就说老扁说的,哈哈

网友:

有点象GPIO,应该是扁师兄说的外围IO接口。

网友(2006-01-11):

这个是什么关系不大吧。

网友:

确定是外围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