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BA总线的资料!!

楼主(2005-07-06):
小弟正在研究AMBA总线,缺少资料,向各位大虾求助!!

网友:

看spec就可以了
另外搜一下本论坛以前的帖子,有讨论和一些文档

楼主:

前面的资料我已经看了,我这里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
  1.master中的fifo是干什么用的?
  2.为什么要使用wrapping burst?

楼主:

小弟还有一点不明白,如果要在AHB上挂slave或master是不是在原有的协议上再添加一层?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ddhist2005/07/07 11:04am 发表的内容:
前面的资料我已经看了,我这里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
  1.master中的fifo是干什么用的?
  2.为什么要使用wrapping burst?

1. 一般是用于burst传输的。
2. 为了burst时读写的是一个cache line。同时又保证了最早读写的(特别是读)是最先需要的字,以加快处理速度。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ddhist2005/07/07 11:20am 发表的内容:
小弟还有一点不明白,如果要在AHB上挂slave或master是不是在原有的协议上再添加一层?

你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slave是总线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器件是通过在slave上的接口挂到总线上去的,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你这个理解当然时对的,但你的“加一层协议”让人费解,呵呵

楼主:

呵呵,我是初次接触总线的规范,所以没什么概念!
这几天看了AMBA中slave的源代码,感觉很是力不从心
这里给出slave中hready为1时的条件,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hready_t <= '1' when
(slv_state=error_cycle or
r_slv_in_v(grant_slave).htrans=idle or
r_slv_in_v(grant_slave).htrans=busy or
((r_slv_in_v(grant_slave).htrans=nonseq or r_slv_in_v(grant_slave).htrans=seq) and dec_error='0' and
((r_slv_in_v(grant_slave).hwrite='1' and s_wrap_in.take_ok='1') or (r_slv_in_v(grant_slave).hwrite='0'
and s_wrap_in.ask_ok='1'))))
else '0';

楼主:

这里我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条件下hready才被赋值‘1’?

楼主:

那位大虾有AMBA总线的原代码,提供一个,谢谢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ddhist2005/07/12 04:08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是初次接触总线的规范,所以没什么概念!
这几天看了AMBA中slave的源代码,感觉很是力不从心
这里给出slave中hready为1时的条件,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hready_t <= '1' when
...

不知道你这段代码哪里搞的,估计不是ip或golden的,不要参考它,感觉很低级。
另外理解一个协议不是看别人的代码-除非是golden的,而要仔细理解spec,然后回来看别人的代码,看它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写得不对,为什么写的不好。。。

楼主:

我也觉得是,看起来很累啊,这段代码是由软件自动生成的。
spec我已经看的差不多了,希望通过看代码来进一步理解!
我需一段好的代码,你有的话给我一份好吗?

楼主:

去ARM网站上找了一圈,没什么收获
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代码上传一下,小弟先在这里谢了!!

楼主:

这个是我用软件生成的VHDL代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有个问题,slave如何要求master来读取它的数据!

楼主:

好寂寞啊,没人回我!!
老扁兄,你到哪去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ddhist2005/07/15 11:23am 发表的内容:
有个问题,slave如何要求master来读取它的数据!

有的slave是被动的,数据是固定的,比如程序。
有的slave是动态的,靠中断通知master来读写。

网友(2013-02-03):
求AXI相比AHB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