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体系结构与编译器

楼主(2005-08-02):
想请教一个问题,在系统设计过程中,编译器在体系结构中处在什么位置,它是通过什么同硬件或指令接口的?另外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给我。谢谢!!

网友(2007-04-22):
也正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呢。关注此帖!

网友:
编译分为汇编语言编译器和高级语言编译器(如C语言)
汇编语言编译器比较简单,一般就是指令的助记符,按格式解析汇编文件就行了,
编译文件比较复杂的部分主要在模块调用及模块汇总。

高级语言编译器就要复杂的多,高级语言一般都有相应的低层函数模块库支持,
编译C代码文件,首先会把C代码语句解析成汇编代码及低层函数的调用代码,
然后再使用链接功能把整个目标模块生成。
对于不同的体系的CPU,相应的代码解析算法及低层函数库的功能上会有很大区别。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也很想看到/知道这个东东

网友:
很想知道

网友(2007-10-03):
我也还想知道

网友:
首先从指令集讲起吧

CISC软件设计的要求
程序员一般都希望以尽可能抽象的万式表达他的程序,使用的高级语言应支持那些适合于解决问题的所要使用概念的处理万式。
当前的趋势是功能的和面向对象的语言,与以前的命令式语言(例如C语言)相比,这种语言的抽象级别更高。即使是以前的语言,离通常的机器指令也已经相当远了。
高级语言结构和机器指令之间在语义学上的缝隙由编译器来链接。编译器是(通常是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它把高级语言程序翻译成一系列机器指令
因此,处理器的设计者所定义的指令集,应是一个好的编译对象,而不是那种让程序员直接用来手工解决问题的东西。
1980年以前,指令集设计的主要趋势是增加复杂度,以减小必须由编译器搭接的语义学缝隙。
在指令集中加入单指令过程的进入和退出,一条指令在多个时钟周期内完成一个复杂的操作序列。
处理器的卖点是其寻址模式和数据类型等的技巧和数量。

CISC硬件设计的要求
这些计算机的主存储器速度相对较慢,与其相连的处理器是由很多简单的集成电路搭接成的。处理器由比主存储器速度快的微编码ROM(只读存储器)控制。
因此,将经常使用的操作以微码序列实现,而不使用需要从主存储器读取几条指令的万式是非常有意义的。操作以微码序列实现,而不使用需要从主存储器读取几条指令的万式是非常有意义的。
RISC革命   ■针对硬件设计的体系结构优化技术
1980年,Patterson和Ditzel完成了一篇题为“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概述”的论文。在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中,他们详细说明了这样的观点,即单片处理器的优化结构不必像多芯片处理器的优化结构一样。
随后一个处理器设计项目取得的结果支持了他们的论点。这个项目是伯克利一个研究生班承担的,他们联合研究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体系结构。这项设计,即伯克利RISC I,比当时商业CISC处理器简单得多,开发中投入的设计力量也少一个数量级,但却达到了相似的性能。
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RISC)诞生在指令集日益复杂的时候
RISC与编译技术的相互补充
RISC相对于CISC指令,硬件简化很多,可离软件确越来越远。正是编译技术的提升,使得RISC得以充分的发展。

《RISC与后编译技术》这本书,很好的写明了,编译技术跟体系架构的关系,建议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