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HB的一些问题 希望各位指教(不小心把帖子锁了 再发一个)

楼主(2005-08-03):
最近要作一个USB DEVICE 要求能实现一个AHB接口。我们的USB DEVICE设计内部是不准备带单片机的。配置信息也准备在上电后由AHB总线读入设备中的一个RAM中。由于不带内部单片机,所有UFI命令(先做一个U盘)都需要传给AHB外部的一个ARM解析。 我想了解一下 我们所做的这个AHB接口需要做成一个SALVE+一个MASTER吗? 怎么才能把数据传给ARM呢? MASTER 能传数据给ARM吗? 或者ARM只能主动读取数据 而不能被动接收数据?
刚接触AHB 很多东西不是很明白 希望各位大侠告知阿 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告知 从USB总线来的数据包需要通过AHB传给ARM让ARM来解析。 是通过把数据先传给我们设计的一个MASTER,然后通过MASTER直接传给ARM 还是通过把数据先传给我们设计的一个SLAVE,然后发送一个中断信号给ARM 让ARM来读取SLAVE上的数据?
各位大哥 谢谢了!

网友:

能否给个框图,你的usb到底处于那个位置,既然是device,怎么又和AHB搞在一起。
也许我理解不对,请见谅。

楼主:

意思就是我们设计一个usb2.0的IP AHB总线上可能接一个FLASH或者接一个摄像头 也就是说外设在AHB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