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关于AMBA-AHB

楼主(2005-08-05):
初学AMBA,请问HREADY信号一般怎么处理,写操作时由slave反馈给master,而读操作时如何处理?spec里面的信号描述说HREADY同时是input和output,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

没人理啊,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弱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lenKYO2005/08/05 03:58pm 发表的内容:
初学AMBA,请问HREADY信号一般怎么处理,写操作时由slave反馈给master,而读操作时如何处理?spec里面的信号描述说HREADY同时是input和output,怎么理解?谢谢!

1。读写都一样的,你怎么会理解成读写有不同的含义和处理呢?
2。Hready做为总线上的信号,它是master和slave的输入;同时每个slave自己的hready信号是输出。所以对于slave会有两个hready信号,一个来自总线的输入,一个自己给到多路器的输出。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llenkyo在 2005/08/10 04:45pm 第 1 次编辑]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写代码时将hready定义为inout型,还是定义两个端口hready_in和hready_out?可是在amba2.0的spec里面描述的master和slave模型上,hready是slave的output、master的input。对于slave为输入的那个hready信号在总线上由谁给出?

网友:

1。定义两个端口hready_in和hready_out
2。对于slave为输入的那个hready信号在总线上由decoder给出

网友:

1.decoder给出的应该是slave的select信号啊,如何给出hready_in?
2.如果master希望slave等待几个周期再读取数据的话,master应该控制hready_in通知slave,那么master通过什么来控制总线给出的hready_in?

网友:

下面引用由allenkyo2005/08/12 10:32am 发表的内容:
1.decoder给出的应该是slave的select信号啊,如何给出hready_in?
2.如果master希望slave等待几个周期再读取数据的话,master应该控制hready_in通知slave,那么master通过什么来控制总线给出的hready_in?

1. select选择某个slave的hready到总线上
2. 建议你再学习学习amba协议,hready是slave给出的,不是master给的;你要求的master等待的话可以插入busy。
建议你先好好读懂协议再讨论吧。

网友:

谢过版主先,这协议的确看得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