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请教

楼主(2005-09-20):
请问:m1,m2(MASTER)和s1,s2(SLAVE),开始是M1传数到S1,然后是M2传数到S2,那么HREADY到底是在哪个时候由S1的输出变为S2的输出呢

楼主:

是否是在S1读取完最后一个数据后,也就是M2的第一个address phase后,由DECODER将S2的HRERAY选通输出到总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DECODER对各个SLAVE信号的选通时间不是不一样了吗,呵呵,好像没说清楚
如图,HREADY是在T?时易主的,希望知道的xdjm们吼一声哈

网友:

T7

楼主:

呵呵,斑竹好
那是不是说每个SLAVE的写出的选通时间比读入(如读入并锁存地址信号)刚好慢一个phase呢,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在DECODER的HSELx端要加个寄存器缓冲一个phase呢还是用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

你说得很对,是在deocder中做暂存的

楼主:

哦,谢谢斑竹

网友(2006-01-18):

下面引用由younkey2005/09/22 02:55pm 发表的内容:
哦,谢谢斑竹

网友(2006-04-04):

下面引用由younkey2005/09/20 04:51pm 发表的内容:
是否是在S1读取完最后一个数据后,也就是M2的第一个address phase后,由DECODER将S2的HRERAY选通输出到总线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DECODER对各个SLAVE信号的选通时间不是不一样了吗,呵呵,好像没说清楚
如图,H ...

感觉这个图是不是有点问题啊,m1失去grant后,应该是下一周期m2才获得grant吧?

网友:

wo shi cai niao

网友(2006-11-03):
AHB只有在clock的上升沿才会进行相关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