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AMBA总线上的DMA,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感谢

楼主(2005-09-27):
LBHIDDEN[0]LBHIDDEN问题主要针对DMA数据传输过程,以网卡为例,网卡数据满发中断,cpu初始化并启动DMA,然后DMA的数据传输过程可以是以下哪一种,还是两种都有可能,不可能的模式具体限制在哪里?:
1)网卡提供数据和部分控制信号,DMA提供地址和部分控制信号,两者共同控制数据流向共享memory或memory流向网卡。即memory为slave,DMA和网卡为master
2)网卡作为slave,传送数据到DMA的master接口的FIFO,然后再由DMA将数据从master接口发送到memory中。例:PL081
3)网卡作为slave和DMA的master接口传输数据,同时DMA的另一个master接口和作为slave的memory进行数据传输,达到外设直接和共享内存传输数据。例:PL080
是否还有其他的控制模式?感谢大牛们啊!
我的表述如有错误请您指出,感谢!

楼主:

大家有什么见解,老扁师兄发个话啊,主要问题:第一种方法可行吗,如果可行控制信号如何分配,如果不可行具体的限制在哪里?
再次感谢老扁师兄对我学习AMBA的帮助!

网友:

第一种肯定不可行。即使有办法实现也会很复杂,他们两个模块之间还需要附加信号来通讯。
一般网卡可以直接做为master给memory传数据,所以第一种根本不需要去考虑。
2、3是同一种。是可行的。在网卡不带dma功能时采用。

楼主:

网卡很多都有自带的DMA,可以直接发数据到memory,但如果外设不能直接作master,那么DMA操作将外设数据读到共享memory的过程,只能是一次读,加一次写吗。总想有没有方法能一次完成的。

楼主:

比如说将每一个需要快速传输数据的外设都加个FIFO作为DMA控制器的一个专用通道,和DMA直接相连。FIFO满发中断,传输数据就可以一次传输吧,等等,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方法能够实现阿,

网友:

我前面说过,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你的DMA加一套接口直接和外设相接。但这样的模块是非标准总线兼容的模块。

网友:

多通道的DMA,怎么理解?有没有并行的方法,除了分时复用以外!

网友:

如果总线带宽满足系统需要,分时复用没什么不好的。
在做系统前一定要计算好总线和各个模块的带宽,否则等做出来后系统工作性能会很低的。

网友:

我感觉这种情况像老扁说的,要DMA分读写两次实现。做总线还是要尽量符合总线标准吧,以后维护和修改设计都很方便。
感觉很多时候按照协议走性能不是最高的,但是因为是协议,所以必须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