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BA AXI 总线的专题讨论】

楼主(2005-09-28):
最近看了不少关于AMBA的贴子,从中受到不少启发。我最近在看关于AMBA AXI的资料,对其中有很多地方都不能理解。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1,AXI 中关于Atomic Acesses该怎样理解?我看AHB总线协议里,感觉好像Exclusive access 和Locked access是一个概念。但是在AXI中好像他们不是一个意思。能举个例子解释吗? 2,AXI中关于Unaligned Transfers这个部分也不是很清楚。在AHB协议里,说到Burst传输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All transfers within a burst must be aligned to the address boundary equal to the size of the transfer. For example, word transfers must be aligned to word address boundaries (that is A[1:0] = 00), halfword transfers must be aligned to halfword address boundaries (that is A[0] = 0).”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它,感觉如果能够理解这句话,也许就能明白AXI中关于Unaligned Transfers的意思。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1. AXI协议俺没实现过,所以也没仔细研读,你的问题暂时无法回答。
2.可能是你对“非对齐”的概念不是很清楚。AHB是必须对齐传输的,就是说字的地址必须低位是00,半字是0。AXI里是不是支持非对齐传输?俺有空再去看看。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谢谢老扁G。
我记得你曾经在回复一位“ahan”网友的问题时提过“AHB总线是双向总线,有两套数据线,但它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两套数据线来同时传输数据,以提升总线带宽.所以ARM提出了一个新的高性能总线AXI.AXI总线就充分利用了总线的带宽,理论上使总线带宽提高了一倍.这个AXI总线跟IBM的高性能PLB总线的性能就有可比性了”。我部知道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1,为什么说AHB是有两套数据线并且是双向的?AHB的读/写数据线是分开的,就是说有两套吗?那双向怎么理解?我觉得双向其实就是一个数据总线,可以同时传递读或者写数据,根据读写信号的有效来区分当前数据是读数据还是写数据。但是AHB的数据线是分开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单向采对。
2,为什么说“AXI总线就充分利用了总线的带宽,理论上使总线带宽提高了一倍”?
请扁G指正,谢谢!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1. 哦,双向表达得不够准确。应该只说是两套就可以了。
2. AHB每次传输只能是写或读,就是rdata和wdata数据线同时只能一个在工作。而AXI可以实现两个数据线同时传输数据。这个就跟全双工的概念差不多。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谢谢扁G。
请问“对齐传输”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齐传输?这只是AHB的定义吗?还是说有其他的目的。我看AHB SPEC上好像也举例子说了非对齐的情况。不知道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
“For wrapping bursts, if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transfer is not aligned to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in the burst (size x beats) then the address of the transfers in the burst will wrap when the boundary is reached. For example, a four-beat wrapping burst of word (4-byte) accesses will wrap at 16-byte boundaries. Therefore, if the start address of the transfer is 0x34, then it consists of four transfers to addresses 0x34, 0x38, 0x3C and 0x30.”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10/09 05:30pm 第 1 次编辑]

这两个align不是说的一回事。前面那个说的是字地址和半字地址的对齐规则。而你上帖的align说的是对一个cache line操作时的首地址如果不对齐到合适的位置,就要形成wrap传输。
关于align的背景知识你可以参看计算机原理和体系结构的书籍。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谢谢扁G。
我再仔细看看,研究研究。关于AXI的那几个问题,如果你有时间,帮我看看吧。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扁哥,有几个概念向你请教。
1,你说AHB必须是对齐传输(aligned transfer),这个是只针对wrap类型吗?是不是increment类型也是要对齐传输?还是说对increment没有什么限制?
2,我该怎么理解“AHB Multi-layer”的意思呢?看到你曾经说过“当多个master要频繁访问总线的时候,最好做成几层AHB”,你说的“几层”是什么意思?我又怎么理解“matrix 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3,什么叫做“low-order address lines”.
谢谢了。我对计算机体系结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10/09 05:31pm 第 1 次编辑]

1.对于wrap和inc传输都要对齐。
2.multi-layer就是在逻辑上有几个AHB叠加在一起,真正叠加可以通过“矩阵”或者说switch来控制配置和连接关系。
3.这个应该是指 地址的低位部分 吧。
简单回答这些,深入的你可以自己去研读资料。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扁哥,那我觉得有些不理解。
AXI协议中chapter10的标题是Unaligned Transfers,用了一章的内容写unaligned transfer.说是和AHB不同之处。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The AXI protocol uses burst-based addressing, which means that each transaction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data transfers. Typically, each data transfer is aligned to the size of the transfer. For example, a 32-bit wide transfer is usually aligned to four-byte boundaries. However,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is desirable to begin a burst at an unaligned address.
For any burst that is made up of data transfers wider than one byt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first bytes that have to be accessed do not align with the natural data width boundary. For example, a 32-bit (four-byte) data packet that starts at a byte address of 0x1002 is not aligned to a 32-bit boundary.
The AXI protocol enables a master to use the low-order address lines to signal an unaligned start address for a burst. The information on the low-order address lines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the byte lane strobes.”
我一直不理解“对齐”是什么意思。“For example, a 32-bit (four-byte) data packet that starts at a byte address of 0x1002 is not aligned to a 32-bit boundary.”这是说32-bit的首地址一定要是4的倍数吗?所以0x1002是非对齐的?
还有,“The AXI protocol enables a master to use the low-order address lines to signal an unaligned start address for a burst.”这句话怎么理解?随后的几个图例都是举的increment的例子,没有wrap的例子,你不是说AHB的increment类型也可以是非对齐的吗?感觉这里好像也是说只有increment才可以有非对齐方式,那不就跟AHB是一样的了?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对齐是针对size来说的,32bit的通常以00(最低两位)地址开始;16bit的以0开始;等等。也就是你说的“这是说32-bit的首地址一定要是4的倍数”。
但AXI支持非对齐传输。可以从任意地址开始,但只是针对第一个transfer来说的,后面的还是对齐的;从图上来看,比如从07地址开始的传输,第一个传输只访问一个byte(地址07),后面的传输还是继续传32bit。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那就是说,比如地址07开始的那个图。其实虽然要求是Transfer size = 32 bits,但是第一次传输其实只能有 1 byte 是有效的,就是说其实第一次只传了8-bit(虽然感觉这样好像是没有能够按照要求的32 bits传输)也是对的。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对。
俺理解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连续字节的读写一次传完,而不需要分最少两次:第一次单字节传输,第二次burst传输。
这种协议确实可以提高性能。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扁哥,关于AXI非对齐传输,spec中给出的图例我感觉,好像是说只有type是incrementing的类型才有这个unaligened transfer 的 feature,而wrapping都是对齐传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跟AHB没有区别了吗?为什么AXI还说这是它的新特点呢?还是说我理解不对,AHB无论对于incrementing还是wrapping,都只能是对齐传输,或者是AXI wrapping也可以非对齐传输,只是图例没有给出这样的例子而已呢?
谢谢扁哥,经过你的指点,我现在已经理解的对齐传输这里的“对齐”的含义了。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10/09 05:35pm 第 1 次编辑]

1。wrap传输要求一个cache line最后都需要传输,所以非对齐传输没有意义。而AXI中的inc传输增加的非对齐类型确实是AHB中不支持的。
2。AHB都必须对齐传输。

注:不好意思,我看了一下前面的回复,感觉有的地方回答得有误,俺已经重新编辑修改了一下,你可以再仔细看一下。(有被编辑标志的回帖)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扁哥:
“wrap传输要求一个cache line最后都需要传输”不明白这句该怎么理解?
1,我不是学计算机的,所以对于计算机体系结构不清楚。上网搜了一些资料,感觉cache line是cpu访问内存的数据交换单位(不过不清楚是仅指cpu 访问cache用这个单位还是说cpu 访问主存也是这个单位还是说是主存和cache之间的交换单位)
2,如果cache line是一个数据操作的单位,那么你的意思是说wrap类型是以这个单位作为一次访问的最小单位对吗?
3,如果2成立,那么inc是以什么单位呢?
4,如果cache line容量是32-byte,假如我需要传16-byte,用wrap方式,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传输了32-byte(因为cache line是32-byte),其中有16 byte是浪费的。那么如果我用inc方式,要求传17 bytes,是不是说就可以只传17 bytes呢?如果inc也是cache line为单位,那肯定还是要传32 bytes了?
扁哥,也许我的问题有很多看来都很幼稚,不好意思,我现在也来不及补这些计算机知识,只能上网查一些资料。不过大部分好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我没有概念,所以也看不懂,难以理解。我是学通信的,对计算机体系不太明白,以前只学过微机原理,好像没有提到这些内容。请扁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wrap传输是设计用于cache访问内存等情况下的读写的,但它本身的定义并不是针对cache line来定义的,它的传输地址是靠size和burst长度来计算的,到达边界时就wrap回来。
inc传输地址也是靠size和burst长度来计算的,但一直增加不wrap回来。
你如果只传16bytes或17 byte,实际也就只传16 byte或17 byte的。不会多传。
我说的一般cache访问内存时是以cache line为单位的,但并不表示wrap是以cache line为单位。
是不是说得还有点绕?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那扁哥,“wrap传输要求一个cache line最后都需要传输”这是什么意思?呵呵真不好意思,小妹很笨:(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下面引用由裴静2005/10/10 02:16pm 发表的内容:
那扁哥,“wrap传输要求一个cache line最后都需要传输”这是什么意思?呵呵真不好意思,小妹很笨:(

这个又可能是俺的一次误联系。sorry。
俺的本意是 cache line的读写如果采用wrap形式时肯定一个line内的地址都要访问到(比如32byte,一般是8个beat,每个beat 32bit;对于64位系统或总线,每个beat就是64 bit;对于其它size来说,需要的beat数就要超过8,但AMBA系统一般建议不要超过8,所以一般cache line传输都采用总线最大的位宽size,比如32bit)。
但反过来,并不表示一个wrap传输必须传32 byte,呵呵。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谢谢扁哥。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一般wrap传输设计多用于cache访问,而一个cache访问的数据单元是一个cache line,而cache line的传输都采用最大位宽(有多少位传多少位,比如16位传16位,32位传32位,64位传64位),所以说wrap传输对于非对齐传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非对齐传输是数据并没有占满整个数据总线宽度)。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你的理解还是不很精确。
我的理解是wrap这种类型一般情况下是很少使用的,估计设计这个协议就是为了微处理器的cache访问用的。所以一般都是对齐的。
而非对齐也并不是说数据不占满总线宽度,而是指地址要和size匹配。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谢谢扁哥,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扁哥,
在AXI Data bus 的讲解中,有一小节是说Byte invariance的。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To access mixed-endian data structures that reside in the same memory space, the AXI protocol uses a byte-invariant endian scheme.
Byte-invariant endianness means that a byte transfer to a given address passes the eight bits of data on the same data bus wires to the same address location.
Components that have only one transfer width must have their byte lanes connected to the appropriate byte lanes of the data bus. Components that support multiple transfer widths might require a more complex interface to convert an interface that is not naturally byte-invariant.
Most little-endian components can connect directly to a byte-invariant interface. Components that support only big-endian transfers require a conversion function for byte-invariant operation.
Byte invariance ensures that little-endian access to parts of the header information does not corrupt other big-endian data within the structure.”
有几点疑问:
1,mixed-endian 是说混合字节存储,意思是不是对于某一个要传输的数据包,有些是big-endian存储,而有些是little-endian 存储,所以对于整个数据包而言,就是mix-endian存储?这是我理解的mix-endian存储的概念。不知道对不对?
2,第三段怎么理解?什么叫做“one transfer width ”和“multiple transfer widths ”?
3,“Byte invariance ensures that little-endian access to parts of the header information does not corrupt other big-endian data within the structure”这句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俺只从你帖出的这些英文中理解一下:
1。对于一些要传输数据包的系统,需要支持混合endian。
2。one transfer width是指一次传输的总线数据宽度够component的数据宽度吧?
3。应该是说:对数据包头部分的小尾访问不会影响数据结构后面的大尾形式的数据。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扁哥,又看了ahb的协议,有一些问题请教。
1,AMBA 2.0中提到AHB是一个“single-clock-edge protocol”,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说AHB是不会有既使用时钟上升沿又使用时钟下降沿的协议?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还有协议是既可以使用时钟上升沿又可以使用下降沿的协议了?
2,AHB协议总是在第一个cycle给出地址和控制信息,而在第二个cycle才给出相对应的写数据,为什么?是AHB的定义就是如此吗?为什么不在给出地址和控制信息的同时给出数据?这样的设计不更能减少一个周期吗?
3,上图中,有一个不懂的地方,估计还是跟计算机体系结构有关系。
   1)opcode fetch, data access是说取操作数和数据访问吧。在计算机中,有指令和操作数据两种,那么这里的“opcode”难道是指令instruction?
   2)计算机中,指令操作和数据操作需要分清吗?需要指出当前传输的是指令,还是数据吗?在axi协议里,这里已经变成了“indicates a data access or an instruction access in page 5-5”。
   3)我理解,“Buffer and Cacheable”是针对AHB挂上Memory才有的定义,cache我基本还能有些概念,那么bufferable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数据需要buffer以后再传到memory中,那么这个数据会保存在哪里呢?还是说bufferable是指这个挂在ahb上的memory当作一个buffer,而cache是这个挂在ahb总线上的memory是用作cache的意思?

网友: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1,是的。有的接口协议是双沿的,比如DDR访问。
2,因为它要等slave对地址的响应,才能决定下一拍是否可以传数据。那种地址数据同时有效的协议一般用于无条件立即传输的协议里。
3,1)是指 取操作码,也就是指令
   2)现代计算机里数据和指令都是分开存储的
   3)这个hprot不要去管它。鬼也不知道它搞这东西能有啥用处。

楼主: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多谢!

扁哥,这是philips的ahb2axi adapter的一个传输图例子。看了之后很迷惑。
这是datasheet里的描述:
“Depending on the bufferable bit in the ahb_prot vector write data will be posted or non posted in the adapter. In non-posted write operations ahb_ready will only be asserted if data has arrived at the final destination i.e. bvalid has been asserted (and bresp is low) on the AXI interface. For defined length burst transfers (INCR4/8/16, WRAP4/8/16) only the last transfer only the ahb_ready assertion of the final transfer will be postponed until data has arrived at the final destination. For undefined length transfers (INCR) one wait cycle will be inserted on every transaction to detect if the transfer is the final transfer in the burst, if so, the ahb_ready assertion will be postponed until write data has arrived at the final destination.”
问题:
1,怎么看出ahb传输没有和64bit的axi对奇?
2,图中解释ahb_ready信号应该和axi_bvalid信号有关系是吗?感觉图中箭头表示是错误的。axi中bvalid信号定义是BVALID Slave Write response valid. This signal indicates that a valid write response is available:1 = write response available。
3,axi中的写地址0x08和0x10是计算出来的吗?还是随便给了两个地址?

网友(2006-07-06):
exclusive和lock的区别

AXI中的原子操作跟AHB中不一样,AHB只能通过LOCK住某个某个内存地址来实现,就是说在一旦HLOCK被仲裁器所接受,那么在LOCK期间,总线的所有权不会移交给其他的MASTER
而exclusive是通过监测某个地址的访问属性来实现信号灯一类的原子操作的。只是标记,如果在一个master的读写访问之间没有其他master的更新操作,exclusive就是成功的。发出exclusive的master并没有lock住总线。

网友:
un-aligned access

In AHB, un-aligned access is usually treated as an exception. (ERROR response condition), but in AXI un-aligned access is normal access.

当然,AXI中也可以利用STROB信号来避免un-aligned的访问

楼主:
thanks for timing74

谢谢timing74的回答,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研究axi总线?

网友:
从你贴的这个图来看你的三个问题:
1. AHB这边的起始地址是0x0A, A是1100,而AXI这边要求最低三位地址都为0,所以是未对齐的访问。
2. 箭头的起始地方我觉得也有问题,感觉用WLAST组合WREADY应该比较安全。如果用WVALID来判断,SLAVE为一周期响应也可以。
3.这两个地址是算出来的。0x0A包含在0x08起始的地址空间中。

楼主: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看文档了,感觉有很多问题,我现在直接做了一个axi slave 来仿真,看这个adapter到底是什么行为。

楼主:
最近有时间,修改了我的axi slave实现,感觉不错。

楼主:
timing,还有没有再来?

网友:
这个帖子讨论延续了快一年了,不容易,现在加为精华帖。

网友(2006-08-15):
我们回到裴静的第一个问题上来,讨论一下atomic的作用吧。
比如exclusive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网友:
Start_Address The start address issued by the master.
Number_Byt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bytes in each data transfer.
Data_Bus_Bytes The number of byte lanes in the data bus.
Aligned_Address The aligned version of the start address.
Burst_Length The total number of data transfers within a burst.
Address_N The address of transfer N within a burst. N is an integer from 2-16.
Wrap_Boundary The lowest address within a wrapping burst.
Lower_Byte_Lane The byte lane of the lowest addressed byte of a transfer.
Upper_Byte_Lane The byte lane of the highest addressed byte of a transfer.
INT(x) The rounded-down integer value of x.
Use these equations to determine addresses of transfers within a burst:
• Start_Address = ADDR
• Number_Bytes = 2SIZE
• Burst_Length = LEN + 1
• Aligned_Address = (INT(Start_Address / Number_Bytes) ) x Number_Bytes.
Use this equation to determine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transfer in a burst:
• Address_1 = Start_Address.
Use this equation to determine the address of any transfer after the first transfer in a
burst:
• Address_N = Aligned_Address + (N – 1) x Number_Bytes.
For wrapping bursts, the Wrap_Boundary variable is extended to account for the wrapping
boundary:
• Wrap_Boundary = (INT(Start_Address / (Number_Bytes x Burst_Length)))
x (Number_Bytes x Burst_Length).
If Address_N = Wrap_Boundary + (Number_Bytes x Burst_Length), use this equation:
• Address_N = Wrap_Boundary.

Use these equations to determine which byte lanes to use for the first transfer in a burst:
• Lower_Byte_Lane = Start_Address - (INT(Start_Address / Data_Bus_Bytes))
x Data_Bus_Bytes
• Upper_Byte_Lane = Aligned_Address + (Number_Bytes - 1) -
(INT(Start_Address / Data_Bus_Bytes)) x Data_Bus_Bytes.
Use these equations to determine which byte lanes to use for all transfers after the first
transfer in a burst:
• Lower_Byte_Lane = Address_N – (INT(Address_N / Data_Bus_Bytes))
x Data_Bus_Bytes
• Upper_Byte_Lane = Lower_Byte_Lane + Number_Bytes – 1.
Data is transferred on:
• DATA[(8xUpper_Byte_Lane) + 7 : (8 x Lower_Byte_Lane)].

网友B:
The exclusive access mechanism enabl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maphore type
operations without requiring the bus to remain locked to a particular master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operation. The advantage of exclusive access is that semaphore type
operations do not impact either the critical bus access latency or the maximum
achievable bandwid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advantage of exclusive access is that semaphore type
operations do not impact either the critical bus access latency or the maximum
achievable bandwidth.

spec上就写了这一句,具体的优点在系统设计里如何体现,如何理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The basic process for an exclusive access is:
1. A master performs an exclusive read from an address location.
2. At some later time, the master attempts to complete the exclusive operation by
performing an exclusive write
to the same address location.
3. The exclusive write access of the master is signalled as:
• Successful if no other master has written to that location between the read
and write accesses.
• Failed if another master has written to that location between the read and
write accesses. In this case the address location is not updated.
Note
A master might not complete the write portion of an exclusive operation. The
exclusive access monitoring hardware must monitor only one address per
transaction ID. Therefore, if a master does not complete the write portion of an
exclusive operation, a subsequent exclusive read changes the address that is being
monitored for exclusivity.

Locked accesses require that the interconnect prevents any other transactions occurring
while the locked sequence is in progr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terconnect performanc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locked accesses are only used to
support legacy devices.

网友:
琢磨一下AXI中分成exclusive和lock两种atomic access的用意,以及对系统设计的影响。欢迎讨论。

网友(2007-01-21):
能不能问问有没有问用designware IP测试AXI 的?
如果可以怎么使用?

楼主(2007-06-27):
帖子加精了,呵呵。

不知道扁哥AXI协议作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对协议的理解更深了?

关于 atomic accesses exclusive access and locked access扁哥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感觉这两种访问操作,是专门针对semaphore byte operations来说的。
exclusive access并不会真正lock住总线,只是通过监测总线的访问属性来实现原子操作(atomic access),只是一个标记。如果这个master标记了总线并且进行读写访问的时候,没有被其他master更新操作,那么就认为这次exclusive是成功的。
lock access会真正的lock住总线,而其他master不能获得总线的使用权。当master发起lock并执行完操作之后,必须要unlock总线,其他的master才能再次获得lock总线的机会。

因为我们设计的系统,并没有涉及这么负责的操作,还是一些相对简单的实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俄。扁哥是不是做了这方面的实现工作?应该对这些有更深刻的体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加精了,呵呵。

不知道扁哥AXI协议作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对协议的理解更深了?

关于 atomic accesses exclusive access and locked access扁哥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感觉这两种访问操作,是专门针对semaphore byte operations来说的。
exclusive access并不会真正lock住总线,只是通过监测总线的访问属性来实现原子操作(atomic access),只是一个标记。如果这个master标记了总线并且进行读写访问的时候,没有被其他master更新操作,那么就认为这次exclusive是成功的。
lock access会真正的lock住总线,而其他master不能获得总线的使用权。当master发起lock并执行完操作之后,必须要unlock总线,其他的master才能再次获得lock总线的机会。

因为我们设计的系统,并没有涉及这么负责的操作,还是一些相对简单的实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俄。扁哥是不是做了这方面的实现工作?应该对这些有更深刻的体会吧。

你理解得应该是很对的,偶当时想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想看看大家在系统设计里是不是都要考虑这个协议。
偶们自己在设计实现时基本很少去用这两个协议,像exclusive对于单一系统可以通过软件来保证访问共享存储空间的正确性,而lock类型基本上都不建议采用。
特别是在系统里有AXI和AHB或其他总线的IP要互相做Bridge或Wrapper时,这个协议就更难处理,所以基本不实现。

网友(2008-07-24):
AXI几个概念不懂

请问AXI Spec里support for multiple outstanding transactions是什么意思?还有register slice我也不是很理解,求教高手,谢谢拉

网友(2008-09-25):
看了几章AXI的spec,觉得和AHB2.0的spec相比要晦涩很多,少有时许图的出现,很多地方都不容易理解。
加点人气,以后过来讨论

网友:
to lu.li:

"support for multiple outstanding transactions"就是指slave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待处理的transactions,比如同时处理来自两个不同master的transactions,但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slave都能支持的 ,要以增加slave的复杂性为代价。

网友C:
求助版主老扁,几个AMBA AXI Spec中迷惑的问题

AWID,WID,ARID RID,这几个信号到底怎么用,?
有人能帮解释一下吗?

是不是和数据要传输的目的地有关呢?

网友D(2008-11-07):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比如地址07开始的那个图。其实虽然要求是Transfer size = 32 bits,但是第一次传输其实只能有 1 byte 是有效的,就是说其实第一次只传了8-bit(虽然感觉这样好像是没有能够按照要求的32 bits传输)也是对的 ...

扁哥,想问问:AXI 中对于incrementing burst的非对齐传输是把前面the first transfer和后面一个burst内的transfer拼成一次性传输完成,还是拆成两次传输呢?
拆成两次传输,就如你回答裴静那样:第一次传输只传1byte(地址07),后面就继续传32bit?我被你的回答搞晕了

网友(2009-05-24):
引用 网友C:
AWID,WID,ARID RID,这几个信号到底怎么用,?
有人能帮解释一下吗?

是不是和数据要传输的目的地有关呢?

是为了乱序传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扁哥,想问问:AXI 中对于incrementing burst的非对齐传输是把前面the first transfer和后面一个burst内的transfer拼成一次性传输完成,还是拆成两次传输呢?
拆成两次传输,就如你回答裴静那样:第一次传输只传 ...

每次burst分开的吧?
就按地址来,地址unaligned就先传几个byte 把后面的transfer补成aligned的这样。一次burst完成 再根据下一次是不是burst重新开始传输吧

网友:
ahb里没有选择bus中哪几个byte有效,而在axi里有strobe的概念,实现了开始address可以不和size对齐。而exclusive和locking的概念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1、AHB系统里面,原子操作通过LOCK信号来实现,基本原理是,lock有效以后,总线被锁定,由锁定的这个master独占,所以exclusive和lock是一回事,但是这样做总线效率很低
     在AXI系统里面,一次原子操作由几个事务组合完成,通过在ARLOCK/AWLOCK上打上特殊的标志,由interconnect/slave/exclusive monitor协同完成。exclusive基本过程是master先发一个EX-READ,得到读数据以后进行处理,然后再用一个EX-WRITE操作写回。exclusive monitor通过RRESP/BRESP信号来标示这次原子操作成功或失败。在这个读和写过程中,总线没有被锁定,其他master还可以传输数据,这样总线得利用率不会受影响,同时又保证了功能正确。

2、非对齐地址是说首地址和size不一定要对齐,举个例子,32bit AHB里面,如果传一个WORD,那么这个地址必须是0/4/8/C,因为一次写必定会把整个WORD写入,但是32bit AXI里面,传一个WORD可以按任何地址写入,比如0/1/2/3,通过与之匹配的wstrb信号可以把这个WORD中的几个byte写入slave

网友:
研究研究。关于AXI的那几个问题,如果你有时间,帮我看看吧。

网友(2009-06-23):
我也想要呀,谢谢楼主呵呵

网友:
1, write burst传完slave需要立刻发RESP吗,即需要在最后一拍数据传输结束后,接下来立刻RESP吗?

2, read burst是不是每一拍传完,下一拍立刻resp,但这样似乎不合理,没有给resp的valid信号。那么是不是每次发一拍数据,同时给一个resp

2,write burst传完一个后,还没发RESP,或者在发RESP的那一拍能不能就发起下一个burst,这里先不考虑乱序传输

网友E(2009-09-18):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10/09 05:31pm 第 1 次编辑] 1.对于wrap和inc传输都要对齐。 2.multi-layer就是在逻辑上有几个AHB叠加在一起,真正叠加可以通过“矩阵”或者说switch来控制配置和连接关系。 3.这个应该 ...

老扁,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说multi-layer(是否就是AHB总线矩阵?)只是逻辑上有几个AHB叠加在一起,那么它和shared AHB bus结构有何区别?它又如何实现并行的主从访问?为什么我感觉多层的AHB结构应该是物理上的多层而不是逻辑上的多层,能否就下面的结构图做个说明,谢谢!

网友A:
从它贴转贴

引用:
引用 网友F: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有一种是固定地址(FIXED-ADDRESS),即FIFO访问方式,解释是说:当FIFO装满或空时,重复访问同一个地址。这种方式是在什么时候使  用?
2. system cache中,bufferrable 和 cacheable有什么区别?当cacheble分给读和写时,有个write-throgu和write-back,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3. Atomic accesses中exclusive access和locked access有什么区别?在exclusive access中semaphore type是什么意思?(它的解释是不影响总线的延迟,不需要保持锁定。怎么实现的。)
4. Protection unit中,normal access、privileged access、secure access、non-secure access有什么区别?这个里面的normal模式和burst 方式中的normal模式有什么区别?protection有什么作用?只是问master提供保护信息?
5.order(out-of-order)中,允许多个地址访问和乱序回应,是否只是通过ID号来区别?ID[3:0]最多只支持同时16个地址请求?
6.AXI协议中的仲裁和解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解码是发生在slave内,还是有专门的解码模块?

1. 比如一个设备里有一个FIFO,当它空或满以后就可以通过总线给它传数据或拿数据,由于数据是进出FIFO,所以总线地址会一直保持相同,但采用的是burst方式。
2. 这个不是两句话讲的清楚的,建议你看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
3. exclusive是靠系统去判断地址的读写是否符合协议要求,而lock的是靠协议来强制锁住一次传输
4. 非特殊系统不关心
5. ID是用来支持乱序的,最多支持16个已经很多了,大部分传输无需乱序
6. 仲裁是靠接收方自己来做,decode是slave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扁,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说multi-layer(是否就是AHB总线矩阵?)只是逻辑上有几个AHB叠加在一起,那么它和shared AHB bus结构有何区别?它又如何实现并行的主从访问?为什么我感觉多层的AHB结构应该是物理上的 ...

你的这张图要实现的是多个master可以并行同时对多个slave进行访问,以提高总线效率,其中matrix就是一种并行协调结构。比如他可以实现同时M1-S1,M2-S2之间的传输。。。而shared AHB bus结构是最原始的总线结构,它只允许总线上同时只有一个master和salve之间的传输,其他的设备就都在等待。

网友:
AXI在某国产高性能处理器上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原帖由 forxheng 于 2009-1-11 12:24 发表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 ...

小弟也看了一段时间的AXI,我认为仲裁和译码都是在AXI总线里完成的,分别在总线的每个接收端的仲裁器和发送端的译码器完成的。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2009-10-21):
有个问题困扰很久,想请教下。
axi协议中有如下描述:
The 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 is the number of addresses pending in the slave that can be reordered.

1.这个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它的目的只是为了address的pending么?还是还有其他用途?
2.Out-of-order这个功能跟这个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 有关么?
3.对于slave来说有没有outstanding的深度呢?
4.这个outstanding的深度跟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有什么关系么?
5.另外,如果pending在这个slave的address都是来自于同一个master,而且是同样的id,由于需要保证返回数据的顺序性,这个顺序是由slave本身来保证,还是说它通过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或类似的fifo来对slave ip返回的数据进行重排序再返回给总线呢?
谢谢!

网友:
回下ls的,乱序的深度当然是由slave决定的,你自己画一下读操作乱序的时序图就明白了。

大家讨论下,写操作的乱序由必要吗?都用在那些场合?如果是多slave的情况那么master怎么知道该先写哪个slave那?

网友:
最近在学习AXI与AHB,看了协议后,有部分疑问需要大家帮忙,
1 AXI Interconnect内是否有总裁器?Interconnect的作用?地址解码选择slave是否与AHB中相似?
2 AXI中的master与slave的互联方式是怎么样的?是一对一,还是M对N,若M对N的话,masteri是否可以对任意的slave进行通信?
3 Bufferable与catchable是什么?他们的作用?
4 privileged access与secure access是什么?他们的作用?
5 semaphore type operations具体指什么类型操作?
6 Byte-invariant看了协议一直没弄懂,最好是能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网友(2009-11-20):
回复 网友G:
照我的理解回答下
1 AXI Interconnect内是否有总裁器?Interconnect的作用?地址解码选择slave是否与AHB中相似?
     Interconnect功能就类似AHB里面的Arbitor.只不过它要做的事情更多,需要对接在它上面的每一个“Master-Slave Interface接口对”配置的不同,进行相应的数据匹配。每个端口配置不同,实现也不同。地址译码与AHB相似。
2 AXI中的master与slave的互联方式是怎么样的?是一对一,还是M对N,若M对N的话,masteri是否可以对任意的slave进行通信?
     M对N,只要系统指定能访问到的都可以访问。
3 Bufferable与catchable是什么?他们的作用?
     建议看“计算机体系架构”方面的书籍,会有很详细的介绍。
4 privileged access与secure access是什么?他们的作用?
     主要用于ARM处理器内部自己权限的管理。在普通应用中不用考虑。
5 semaphore type operations具体指什么类型操作?
     举个简单例子。摸个地址被写后,如果在被读之前,不希望被新的写覆盖掉。就可以用automic access.这个需要slave支持。普通应用中也不用考虑。
6 Byte-invariant看了协议一直没弄懂,最好是能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不清楚。没研究过。用于mixed-endian系统中。实际中一般不会出现,一般都是big-endian或little-endian.

网友:
回复 网友H:
The 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 is the number of addresses pending in the slave that can be reordered.

1.这个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它的目的只是为了address的pending么?还是还有其他用途?
     data reordering depth与address pending是两个概念。这是由于AXI协议里数据和地址是分开控制的。这两个概念都要区分读和写,即读和写是分开控制的。下面以读为例:
     address pending number是指在传输的未被处理完的传输个数,比如你连续请求了4次不同的读操作,但是这4次读操作的数据都没有读完。这样address pending(或者outstanding address)数就是4.
     data reordering depth是指数据的乱序深度。以读为例,如果你要连着读4个地址,这4个地址是可以在数据没回来之前都发送到总线上去,如果data reordering depth = 1,这是个地址的数据回来的顺序必须按照地址发送出去的顺序回来。如果为4,则4个地址回来的数据都可以乱序回来,不必考虑地址发送出去的顺序。
2.Out-of-order这个功能跟这个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 有关么?
     一个概念
3.对于slave来说有没有outstanding的深度呢?
    有,所有的配置都是要master和slave支持的。
4.这个outstanding的深度跟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有什么关系么?
    参考1
5.另外,如果pending在这个slave的address都是来自于同一个master,而且是同样的id,由于需要保证返回数据的顺序性,这个顺序是由slave本身来保证,还是说它通过read data reordering depth或类似的fifo来对slaveip返回的数据进行重排序再返回给总线呢?
    同一id不能乱序。slave要保证

网友:
AXI的bufferable 和cacheable是什么含义?
刚开始接触这方面 很多概念都很晕……
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2010-02-01):
扁兄厉害,以后多请教一下

网友(2010-04-02):
hprot应该还是很有用的。Slave可以根据访问的权限做出相应的回应。
(1)Opcode Fetch/Data Access: 可以防止用户把受保护的程序读出
(2)User/Privilege:用户程序不可以访问一些敏感的空间或寄存器
(3)Not Bufferable/Bufferable和Not Cacheable/Cacheable不太明白。可能有些Slave对不同的要求会回不同的数据。
26# 老扁

网友:
我觉得有些不理解我觉得有些不理解

网友(2010-05-19):
the same question, waiting for the answer, thanks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0-06-26):
我正在实现AXI 不过都是很简单的基本传输功能

网友:
受教了 这个帖子太有历史了!

网友(2010-07-27):
bufferable: 顾名思义,可以被buffer(例如write buffer)。
cacheable: 顾名思义,可以被放到cache中去。

这几个名词要弄清楚的话,首先需要弄清楚memory的分类:normal memory, device memory, strongly order memory.
大家去查查资料慢慢就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原帖由 forxheng 于 2009-1-11 12:24 发表

关于AMBA 3.0_AXI协议的几点疑问,欢迎大虾赐教~~小弟最近在研究AMBA3.0协议,关于AXI有些疑问:
1. burst 方式中 ...
引用 网友A:

接60楼
1. BURST type 为FIXED-ADDRESS时,是不是说,地址只有一个,data 也只会传一次。

另外还向请问一下,如果想自己设计AXI interconnect,有没有相关资料呀,除了ARM的NIC-301外。
谢谢!

网友(2010-10-16):
受教了 这个帖子太有才了!

网友:
请问CAB/reg pipe是什么东西和FIFO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对AXI很熟,呵呵,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
AXI比较简单

网友:
五年后,才看各位大侠们的知识

惭愧

网友(2010-12-03):
哪位前辈有完整一些的时序图呢?那些控制信号还有那么多的ID时序完全搞不清啊。

网友:
事隔多年,我正在走前人走的路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问 AWCACHE ARCACHE是如何运作的啊

网友:
好贴,顶起,正在看AMBA,一头雾水

网友(2011-02-01):
回复 网友I:

    请问马大
  AWCACHE ARCACHE是如何运作的啊

是运作在interconnect上的吗
  谢

网友:
只实现过AXI协议的一部分
一些prot, cache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2011-03-30):
进来向大牛学习

网友: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 :  在AXI 中, 对于非对齐的write , 可以用WSTRB来实现。  那么对AXI 中的read来说, 非对齐的read 回复的data也一样是非对齐的吗 ?   比如 :                       INCR with ARLEN = 4’b0011 ARSIZE = 3’b011, ARADDR =0x07 .  ->   it means CPU want to read 25Bytes start form address 0x07  not 32Bytes , do you think so  ?

           Read data come back in the fist beat_1 data in 0x00-0x06 is ignored by cpu .       Beat_1-address = 0x07 , Beat_2-address = 0x08 , Beat_3-address = 0x10 , Beat_4-address = 0x18 ,    <-  这是read data需要返回的顺序 ?

网友(2011-05-07):
做SOC的必须搞清楚

网友:
菜鸟飘过,看楼上大牛的讨论,受教啊

网友(2011-07-22):
谢谢各位大侠的讲解,扫除了不少对AXI的疑问

网友(2011-10-20):
顶一下,神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扁哥你好,我对于非对齐传输还有一点疑问,如果当前的是一个wrap传输,AXI中规定wrap传输的地址必须是对齐的,那么, 这个地址要对齐指的是master发出去的是对齐的,还是说slave收到不对齐的地址后还需要做一些特殊处理?

网友(2012-03-01):
axi中axcache[3:0]这个信号时干什么的,求老扁解答。好友就是这个信号每一位的含义,能举个例子不?

网友:
正在学习,受益了

网友(2012-06-05):
这个帖子很火啊,果然是AXI方面的宝库。刚看了几章AXI的文档,觉得没有什么,到这里一看,所有的问题都能把我给问住,好好看下这里的东西。

网友:
AMBA总线 SPEC的编写者真应该在文档前面有个专有名词(像address pending number/data recording depth等)的介绍,这样就省的大家都被这些搞的晕晕的,不知所以然!

网友:
小弟接触AXI总线有一段时间了,大家有问题可以提,我能回答的会尽量回答

网友(2012-07-28):
回复 网友A:

假设进程A和进程B共用一个变量x(初始值为0),A做如下操作:x=x+1;B也做如下操作:x=x+1。那么最终的结果应该是x=2.如果A和B同在一个核上运行,上述运算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因为A和B不可能同时对x做操作。但是如果处理器是多核的那么A和B可能同时在不同的核上运行就会出现问题,A和B做上述操作时应该按如下顺序执行:读取x,x=x+1,写回x。由于A和B是并行的所以有可能A和B初始读出的x值均为0,然后写回的都是1!!!这并是我们想要的结果!!!ARMv6架构是支持多核处理器的,而AXI又是基于ARMv6架构设计的,为了解决类似上述的问题引入了exclusive access(独占交易)。相较于lock access的好处是不影响总线效率。

网友(2013-01-23):
Mark一下,慢慢看。正好看到这一部分,一头雾水的呢。

网友(2013-03-25):
Atomicity access还是没搞懂啊

网友(2013-05-28):
回复 网友J:

   不论incr还是wrap,甚至是所有总线协议,都要地址aligned。地址总线低多少位align为0,要看总线位宽。32位总线,低2比特don't care;64位总线,低3比特don't care。

网友(2013-11-25):
看完了这个帖子,但是还是不清楚基本传输的原理,还要自己下去研究一下

网友(2014-03-14):
大家好,关于AXI exclusive access有个问题:假设有两个master,1和2。1对某个location进行独占式读,而后又向同一地址进行独占式写。在这中间2对同一location进行独占式写会有什么结果呢,会响应吗?
独占式操作中的那个semaphore-type operation指的是独占式操作过程中会对location进行一个信号标记吧,那么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信号标记后只允许同一个master进行独占式操作(读或写)直至完成所有操作,释放这个标记同时回复response信号。此间的其他master进行同location操作是不被允许的(操作失败,返回一个错误response)。如果这样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这个标记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呢?
还有独占式操作必须读写成对的么,应该可以有单独的独占式读或者独占式写吧?

网友(2014-04-21):
扁哥,请问一下,在AXI中一些ID match的情况,这里的match指的是两者的ID相等是吗?

网友:
扁哥,您好:
        byte invariance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不是很明白: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header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identifiers, is in little-endian format, but the payload is a big-endian byte stream

Byte invariance ensures that little-endian access to parts of the header information does not corrupt other big-endian data within the structure。

为什么little-endian访问头信息的时候不会打破其他结构中的big-endian数据?是因为Wstrobe[n]这个信号吗?

网友(2014-07-01):
Bufferable是指这个transaction的respose可以不来自这个transaction对应的destination的location;
cacheable则指这个transaction的属性可以被修改,也就是说destination所看的的这个transaction跟master所发的可以不一样

网友(2014-10-01):
变焦基本靠走 对焦基本靠扭
遮光基本靠手 虚化基本靠抖
测光基本靠瞅 防抖基本靠肘
除尘基本靠口 -扁扁学摄影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本人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学院 读研,毕设在做 AXI 总线,想和您交流下想法,咱们能否真诚做个朋友,加qq吧:  712388678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本人在 哈工大深圳研究生学院 读研,毕设在做 AXI 总线,想和您交流下想法,咱们能否真诚做个朋友,加qq吧:  712388678

网友(2015-11-14):
看到后面就茫然了

网友(2017-06-01):
回复 网友M:

两支笔

网友(2017-08-04):
学习了,回头先看看spec

网友(2017-12-11):
AXI好難的樣子

网友(2020-11-24):
厉害,十多年的帖子,但我对strobe信号的作用还是不太明白,它只能选通一个字节感觉太少了

网友(2021-02-18):
有个问题想问下,非对齐传输该怎么理解,假如在64bit的数据总线上,往0x0001的地址写4Byte的data,这是窄带传输,这是拆分成两次transfer了吗,wstrb信号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