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扁哥几个基本概念。

楼主(2005-10-17):
很糊涂,关于
1,shared memory
2,separate register file
3,register file
4,ram
这几个基本概念,上网查了,也没有看到什么解释。我知道这些是计算机体系结构中的概念,但是对于英文版的那本资料,我也没看懂。请扁哥帮助。
谢谢!

网友:

其他的还没啥,RAM怎么会不认识?
1.共享内存:指一块内存被不同的设备和程序共同访问,这里面应该还可以细分。
2.register file:寄存器堆,寄存器的块状设计,功能是寄存器,但结构紧凑,面积小,一般用于位宽较大的设备里,比如CPU内。
3.separate RF,这个不是专门概念吧,应该是指某个独立出来的RF吧
4.ram,呵呵,还要解释啊。随机访问存储器。

楼主:

谢谢扁哥,就是不知道ram和register file有什么区别。所以把ram放在里面,想听听扁哥的解释。
扁哥你说register file是放在cpu里面的,那cache不是也放在cpu里面吗?register file是不是也是某种ram或者说是memory呢?
扁哥,有没有中文的好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书可以下载的?
扁哥,当初实现算法的时候,都是一些通信和信号处理的知识,这个我还算科班出身,但是现在看总线的结构,感觉和计算机挂钩的知识很多,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学校学习的是8086,好像没有提到什么cache,register file等等的概念,还是说当初我就没有学好?

网友:

哦,是这样,RAM是给个地址出个数据,同时只能访问一个地址的数据;而RF仍然是寄存器,不需要地址,数据是独立可同时访问的。由于CPU中的大量的通用寄存器都是32或64位宽的,所以不需要拿一个一个的寄存器来搭,可以做成寄存器堆,访问一个通用寄存器就是访问32位或64位,这样寄存器就可以紧凑设计。而cache还是sram形式。有的小cache也有拿RF来搭建的。

网友:

扁斑竹说,寄存器访问不用地址,那如何访问?如果RF中有32个32位寄存器,如果要想访问其中的任意一个,如何访问?

网友:

下面引用由hudie20022005/10/18 04:34pm 发表的内容:
扁斑竹说,寄存器访问不用地址,那如何访问?如果RF中有32个32位寄存器,如果要想访问其中的任意一个,如何访问?

其实我们应该分清概念和实现。寄存器堆概念的本意就是“一组字长的寄存器块”,在它的含义里只有“寄存器名”或“寄存器号”来对应某个寄存器,至于寄存器堆的实现,那是从性能和开销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是没有地址这个东西的,它也不是地址空间的一部分。而memory自始至终都是以地址、控制、数据为结构的,是和地址空间一致的。
如果我们从实现的角度来说,主贴中的第二个概念separate register file,可能就是为了提高性能而产生的。

网友:

另外寄存器堆的实现是和指令集密切相关的,有什么样的指令就要实现什么样的RF,一般都是两读一写型的设计;但在逻辑上RF是永远并行操作的。
但meomory是独立于指令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