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HB总线

楼主(2005-10-24):
小弟在设计AHB总线时碰到一个问题,地址和数据无法同步,就是在同一个地址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数据或者丢失数据。我初步分析原因在于FIFO里数据读出需要两个周期,因此在fifo_read有效时,数据不能及时的输出,导致了以上的后果,但是我想了好久都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各位高手给出出主意!

网友:

问题不清楚

楼主:

您看看波形图

楼主:

您看图上,地址和数据真好差一个周期,问题就在于fifo的数据输出延迟了两个周期。rd_en是fifo的读信号,data_out是fifo的数据输出。

楼主:

我下面有个问题,fifo里的数据能不能在一个周期内读出!我的fifo里用了一个64x32的双端口RAM

网友:

你的hready没有配合好fifo的输出,其实你fifo可以不改,把rd_en延迟一下生成和数据同时有效的hready就ok啦。当然,fifo改快点对提高性能是有好处的。
但你的问题的本质是你没有把hready设计好。

楼主:

可是这里的HREADY是又slave给的,不是master自己生成的啊,master是根据HREADY来改变地址和数据的

网友:

哦,呵呵,俺也想糊涂了,原来你是直接把hready作为rd_en的。
还有个办法,如果你不能做到hready时马上输出数据,你可以用htrans=busy,来加入等待。
另外我建议你,应该设计成向arbiter请求发送时就应该把地址和数据准备好,而不能是给你grant后再慢慢去找数据。当然你非要这样做的话,就只好插busy了。但其实这样你的状态机设计反而更复杂。

楼主:

扁兄说的是啊,我修改看看!

楼主:

扁兄,这里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数据没有准备好,你看图中,是数据和地址无法对齐,问题就在于fifo的数据输出要延迟两个周期。

楼主:

我试过不用双端口RAM来来制作FIFO,这样输出的地址和数据能够对齐,但是这样会占用很大的资源,而且在后仿的时候会出现输出数据无效现象!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扁在 2005/10/24 08:30pm 第 1 次编辑]

我又仔细看了半天你的图,发现被你误导了;首先根据你的表述如果是直接用hready来做fifo的rd_en是不对的,这里必须加限制条件,从图上看不出是否加了条件的。另外从图上看,你的hwdata变化到03040506的时序是不符合AHB协议的。这才是造成数据错误的原因。你可以好好看看协议的要求。

楼主:

呵呵,老扁兄说的是啊,我也知道这个和协议不相符合。地址和数据不相对称,问题就出在数据输出晚了一个周期,而其更本的原因是fifo延迟了两个周期,我是想来想去都没有好的对策,郁闷啊!

网友:

问题在于你的hwdata设计得不对,在hready还是低的时候就变化,这个状态机设计得有问题。至于你fifo数据的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你要把问题本质搞清楚。

楼主:

我和你的理解有所不同。您看,图中的时序已经对了,但是由于我这里用的fifo是用寄存器做的,也就是给了地址后,数据直接给出,但是这个会占用很大的空间。

网友A:

首先从协议和设计的角度来说,hwdata必须是单独的寄存器输出,而且它的输出是要满足协议的。你把fifo的输出直接给hwdata是不对的,因为从前面的图上可以看出来它不满足协议。所以首先你要把问题分开来,先把hwdata的输出满足协议再去解决fifo的问题。

楼主:

扁兄,您说的有道理,只是有两点不懂:
  1。既然已经有fifo作为缓存了,再加上个寄存器是不是多余的呢?
  2。为什么HWDATA要单独得从寄存器中取出来?
  小弟愚笨,请扁兄给以指点。

网友:

1。从AHB的要求和通常的总线设计规则来说,每个输出必须是用寄存器输出。
2。fifo可以用ram或寄存器来做,但要用hwdata来有条件地锁存它的输出。
3。不光是hwdata,其它输出信号都要用寄存器输出。
另外用RAM做fifo和用寄存器做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时序的,你要去仔细研究一下你的fifo的实现,看看时序配合是否有问题。
从你的第一个图上看,00地址的数据已经输出到hwdata上了,只是由于你的hwdata的协议错误,才使得第二个数据03040506在下一拍出来了。所以你的关键是修改hwdata的输出协议控制、fifo的读出控制。但愿你不是简单地拿hready作为fifo的pop,因为那样是错误的。

网友(2006-11-08):
这两天自己写dsp的master模式,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协议和设计的角度来说,hwdata必须是单独的寄存器输出,而且它的输出是要满足协议的。你把fifo的输出直接给hwdata是不对的,因为从前面的图上可以看出来它不满足协议。所以首先你要把问题分开来,先把hwd ...

fifo的输出直接给hwdata?我不理解,master的输出怎么连接fifo的输出呢?自己看一段程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