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市面上的CPU里面用的ALU是怎样的?

楼主(2005-11-17):
本人做过一些ALU设计,功能比较齐全的就是里面含有
1。LOGICAL,
2。SHIFTING,
3。MULTIPLICATION,
4。DIVISION,
5。ADDITION
6。SUBTRACTION
6个独立的运算单元,当然还有加上其他一些MUX和控制电路。问题是运算都是浮点的话,这样做出来的系统会很大,而且有某些单元是重复的,比如说加法器,乘法器里面也含有加法器,乘法器和除法器里面也有重复的东西,等等。
于是想问一个问题,市面上面的CPU里面的ALU结构大概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也是独立单元来进行不同的运算,还是将加减乘除都综合在一个单元,然后通过控制电路来处理?还有的就是,乘法器是用SHIFT+ADD还是用CARRY SAVE ADDERS堆砌起来的那种?前者比较慢但是体积小,后者快但是体积大啊。
请各路高手指教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都是用独立单元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于高性能ALU。
高性能乘法器也是纯组合或加流水线的。
你可以针对你的性能需要选择不同的ALU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