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扁哥来讲一下AMB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11-26):
我在设计AHB的从设备,对设备的响应不是很清楚。一般情况下resp==okey 就好了,那么如果对不能读或者不能写的地址进行操作,也就是地址出现了违法输入,那么resp == error。 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情况会返回error 呢? retry和split要什么时候发出呢? 我明白这几种响应的意义,但是用到自己的设计中发现好像怎么都不会用到。
能不能给举几个其他情况的具体例子? 到底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其他的响应。:)谢谢啦

网友A:

error一般属于永远无法正确响应的情况,包括你可以自己定义的一些硬件错、校验错之类的。
retry和split是在对慢速设备不断有访问时,慢速设备如果数据无法及时准备好,系统又不允许它无限制拉低hready时,可以让master呆会重传。如果slave觉得自己能很快准备好,就可以应答retry;如果觉得时间很长,就可以应答split,等准备好后再解除它的split。从一些经验来看,最好不要轻易使用split,因为这东西管理起来很麻烦,协议还是越简单越好。

楼主:

谢谢啦:)  我们是采用中断的方式进行控制,基本也不会出现retry了,因为主设备访问时从设备数据肯定是准备好的

网友:

又学到一点东西,谢谢哈!

网友:

太多中断会降低系统的整体性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某些情况下慢速设备还是可以采用split传输的。这个协议一般会影响arbiter和master的设计,但是也不是非常复杂。

网友(2006-08-02):
协议原理很简单啊

网友(2007-11-05):
强烈支持版主。我觉得用split很麻烦。硬件软件都不好管理。

引用 网友A:
error一般属于永远无法正确响应的情况,包括你可以自己定义的一些硬件错、校验错之类的。
retry和split是在对慢速设备不断有访问时,慢速设备如果数据无法及时准备好,系统又不允许它无限制拉低hready时,可以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