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和retry response的异同

楼主(2006-01-19):
最近我正在看AMBA总线协议,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根据总线的描述,我感觉对于一个Master来说,对split和retry response的处理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一个arbiter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split response主要用于给低优先级的Master一个获得总线的机会.而retry response则会让优先级最高且一直在申请总线的Master获得总线.我想如果能把arbiter设计成为一个让各个Master轮流获得最高优先级的arbiter,那么就可以把总线对split的处理去掉.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网友:

retry和split应该跟master的关系不大,它主要是针对slave的response能力来设计的。至于arbiter对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的仲裁策略,对slave是否采取什么应答类型也应该不起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