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 question

楼主(2006-01-25):
1. AHB2APB的桥,在系统设计过程中,是作为AHB的第几个 slave?
2. AHB设计中,有个decode, ahb 地址是32位,因为INC方式传输 不可以超过 1K, 如    果   超过1k 分2个步骤传输,大家对这个处理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1.任意
2.没啥好建议,遵守就可以了。其实如果完全是自己搭建的系统,估计不遵守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老扁您好:
   如果不遵守,我想如果我超过1K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们现在的系统,ARM7tdmi + AMBA + USB20 + DMA.......

网友:

俺感觉这个1K的限制是为了防止地址空间超界,所以在总线设计上就先限制好。至于不遵守的后果,有可能就是地址error造成访问错误。

网友:

遵守为好,否则让软件为了1K的边界分开传输数据,太麻烦了

楼主:

1: 对超过1K地址的范围,我也觉得应该遵守。
    如果我采用INC方式传输, 地址超过1K后,该怎么办?
                              0x00000400~0x000004ff
                            当地址到0x000004ff时,下一个地址该怎么办?
                            地址该回到哪里?
2:INC与WRAP传输方式,有什么不同? DMA传输中,AHB应该用什么方式比较合理?
   个人觉得用INC。容易理解!

楼主: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stephenzhou2006/02/05 02:14pm 发表的内容:
1: 对超过1K地址的范围,我也觉得应该遵守。
    如果我采用INC方式传输, 地址超过1K后,该怎么办?
                              0x00000400~0x000004ff
                            当地址到0x000004ff时 ...

1.协议的意思是说跨越1K时再起新的传输,而不是指你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范围。4ff后面当然就是500。
2.dma一般肯定是inc方式,wrap一般用于cache访存。

楼主:

谢谢版主
衷心感谢!
请问有没有 cache 设计参考资料吗?
想搞明白,为什么cache中需要WRAP传输?

楼主:

以前一直没有搞明白,这几天反复研究AMBA总线,
终于搞明白了,WRAP传输方式

如果第一个传输地址不是 0x00 而是0x08  那么一4byte传输
                            0x08-0x0c-0x00-0x04
下一个WRAP地址因该是: 0x08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2006-02-26):

哪位有AMBA 2.0 design KIT吗?能否共享?我们当前正在开发AMBA。有意请联系:
lijc_hh@126.com

网友(2006-04-04):

1slave号由你的实现来指定,随便哪个
2因为slave地址空间最小可以为1k,因此有不能超过1k地址边界的规定

网友A:

下面引用由stephenzhou2006/02/13 09:07am 发表的内容:
以前一直没有搞明白,这几天反复研究AMBA总线,
终于搞明白了,WRAP传输方式

如果第一个传输地址不是 0x00 而是0x08  那么一4byte传输
...

绕回burst传输,要跟拍数,每拍的size有关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是4拍字传输
0x08-0x1c-0x00-0x04

网友B(2007-04-19):
引用 网友A:

绕回burst传输,要跟拍数,每拍的size有关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是4拍字传输
0x08-0x1c-0x00-0x04

我看spec的时候就没有明白, 为什么 0x1c后面 是 0x00呢?? 不是应该 0x08--0x1c--0x20--0x04么,这样绕回去么?

大侠们说一下吧,呵呵

网友:
组相联cache就需要采用warp方式访问。以填充cache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spec的时候就没有明白, 为什么 0x1c后面 是 0x00呢?? 不是应该 0x08--0x1c--0x20--0x04么,这样绕回去么?

大侠们说一下吧,呵呵

可能太弱智了,但是帮忙解释一下,呵呵,我实在没有想明白,谢谢

网友(2007-07-09):
有自己设计ahb2apb桥的吗?你们设计时用的时钟是同频的还是倍频啊,同频就是一个时钟Hclk ,倍频就是有两个时钟Hclk和P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