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现在能“装”32位RISC MCU core的FPGA芯片大致需要多少门?

楼主(2006-02-05):
请问现在能“装”32位RISC MCU core的FPGA芯片一般需要多少门?

网友:

Only core?

楼主:

是的。

网友:

100万门左右吧。

网友(2006-10-06):
楼上的乱说。

NIOSS II 只要800多个LE就够了。折算成门的话,大概几万的样子不到

网友:
本来想在去下个niosii得datashete证实一下得,现在用长城宽带2k得下载速度慢得象老牛,以后装宽带不要考虑用长宽了,严重影响思维速度

网友:
一般说的32位risc,是否包含浮点运算呢

网友:
不包括浮点的SPARC核只要7000多LE (器件是Starti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