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wishbone总线吧

楼主(2006-02-07):
现在IP连接技术中总线技术也是关键,希望大家能来讨论一下关于这方面的

网友:

wishbone是opencore搞的,性能不是很高,目前商用ip互连基本还是amba和ocp。

网友:

ocp 是什么的

网友(2006-10-22):
我打算在我的设计中采用wishbone,大家认为会不会存在许可上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总线可以推荐一下,更好的理由是什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shbone对付一般的应用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shbone性能不搞是什么原因,我认为打开突发传输效率很高的,其它总线效率高在哪里?LVDS之类不讨论,只想了解其它片内互连总线。

网友:
看了一下Wishbone的spec,觉得一般般。
性能就肯定没有AMBA高,但是实现起来较简单,而且OpenCore上面比较多的模块可以直接挂上去!!

网友(2008-01-24):
性能不高? 不知道怎么比较,唉,看来非得把几种总线都看明白了,才好比较

网友(2008-03-29):
说性能不高总得给个说法吧。

网友(2010-07-21):
我在写个主端口的wishbone 端口都很麻烦了

网友(2010-09-28):
我是菜鸟

网友:
顶,楼上分析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1-01-06):
现在都没人讨论了吗?

网友:
HAO HAO HAO HAO HAO HAO HAO HAO HAO

网友(2011-09-22):
WISHBONE总线实现起来比较容易,关注中

网友(2011-11-10):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那种总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