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amba hready信号

楼主(2006-02-15):
AMBA spec 上的ahb slave只有hready一个信号
而有些设计有hready_resp 和 hready两个信号,其中hready是输入的。
请问:
(1)为什么用两个信号,这样有什么好处?
(2)这两个信号是什么关系?
(3)读或写完成后驱动hready为1,如何判断读写完成呢?
恳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1.应该一个是总线上的hready,一个是slave自己出来的hready,每个slave的hready要经过选择才能输出到总线上。
2.同上
3.当你把数据发出去或接受的同时就可以把hready置高了。

楼主:

谢谢版主啊,
有点明白了。

网友:

扁哥,正打算问你这个问题呢,刚好看到这个贴子。
总线上的hready_global(暂且叫这个名字吧)是所有slave的hready经过“与逻辑”后的结果吗?可以这么认为吗?
这个hready_global作为输入信号,是接入每一个slave里吗?如果是,那么slave用这个信号(hready_global)有什么作用呢?因为hready是slave的输出,这个hready_global又是输入给slave的,我好像有点糊涂,呵呵。
还是说这个信号是接入master的输入信号?

网友:

这个hready_g不是“与”出来的,是地址选择出来的。
它给slave和master,是让slave和master知道目前总线上的状态。这个hready_g跟slave自己当前的hready_x不一定是同一种状态。

网友:

我怎么理解是“地址选择出来的”这句话呢?
slave 干嘛要知道总线的状态呢?slave只要知道自己的数据是否能够按时准备好,如果准备好,就拉高自己的hready_x,如果没有准备好,就拉低自己的hready_x。难道slave还要判断这个hready_g信号的状态吗?

网友A:

其实slave一般确实不需要hready_g。
“地址选择”就是地址decoder出来的slave选择信号HSELx

网友:

扁哥,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hready_g信号,是经过所有的hready_x信号mux后产生的,哪个hsel_x有效,那么当前的hready_g <= hready_x
master用这个hready_g信号判断当前transfer是否成功。
对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裴静2006/02/28 06:29pm 发表的内容:
扁哥,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hready_g信号,是经过所有的hready_x信号mux后产生的,哪个hsel_x有效,那么当前的hready_g <= hready_x
master用这个hready_g信号判断当前transfer是否成功。
对吗?

you got it!

网友(2006-04-04):

resp信号,是slave发出的对当前传输的一个回应,okey,error,retry,split四种,其中okay只要一个时钟周期,其余三个需要2个。而hready只要slave传输完成就会将它拉高,告诉总线arbiter传输完成,因此slave可以控制hready为低来延迟传输。

网友(2006-12-07):
好人 好书 好资料

网友(2007-11-05):
slave确实有两个hready.
1)一个是out,作用是slave用来延长一个transfer。
2)一个是in,作用如版主所说是用来通知slave总线的状态的。

至于salve到底需不需要输入的hready,我还是不明白。协议上好像有讲,说是arbitrator和master有可能出现master得到granted,但是并没有ready的情况。所以为了完全起见,我认为hready还是需要的。

比如说master是处理器,处理器已经申请了请求,而且在下一个cycle就会被granted,如果刚好这个时候出现异常的话,那么下个cycle就可以用low hready通知总线上的设备,表明master没有ready。避免概率极小的错误。

引用 网友A:
其实slave一般确实不需要hready_g。
“地址选择”就是地址decoder出来的slave选择信号HSELx

网友(2009-12-26):
我对AMBA总线不大了解,只是想问:主机和从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就是说,cache和mmu都要从主存中取数据时,cache和mmu是主机,主存是从机;是不是当主存要往cache和mmu中写数据时,主存就是主机了,而cache和mmu就是从机了???

网友(2013-09-02):
精彩的讨论,戛然而止

网友(2014-03-18):
回复 网友A:

    hi,老扁
按照这种说法的话,那么总线上的HREADY信号应该是各个slave的HREADYx & HSELx然后在一起或得出的结果吧?可是在下面的波形图中:
T4之前的HREADY都应该由A来把持的吧,但是在T2-T4之间总线上是针对slave B的地址,此时地址译码后应该sel B才对啊?这样按照之前的公式计算就不对了。
这里可能理解的不大对,还望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2014-04-27):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进行MUX的HSEL是当前地址变化产生的HSEL的一个延迟。就是说地址发生变化之后,HSEL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要延迟之后作为MUX的选择信号。

网友:
讨论十分精彩!!!

网友(2015-08-20):
讨论很精彩,100个赞

网友(2019-08-23):
解释地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