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plescalar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15):
  哪位高手用过Simplescalar,本人想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Simplescalar模拟SPEC95测试程序,我已经正确安装了Simplescalar,并且下载了SPEC95测试程序,但不知道用什么命令执行SPEC95测试程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好像回复过了啊。

网友(2011-08-28):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呢??

网友:
我是这么执行的,但spec95需要线编译成alpha指令的吧

网友:
需要先交叉编译成alpha的binary。

网友(2012-07-22):
回复 楼主:

    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下的SPEC95里全是.ss文件,不知能否运行,8858~

网友(2012-09-27):
首先需要下载spec的编译好的alpha或者pisa 的binary  不同的SPEC测试程序其参数设置都不是一样的。。。我用的是spec2000  ,下面为bzip2的运行方式。。
../simplesim-3.0/sim-outorder -max:inst 1500000000 -cache:il1 il1:512:32:1:l -cache:dl1 dl1:128:32:2:l -cache:il2 none -cache:dl2 ul2:1024:64:8:l -cache:dl2lat 6 -tlb:itlb itlb:64:4096:4:l -tlb:dtlb dtlb:128:4096:4:l -mem:lat 100 2 -ruu:size 64 -lsq:size 32 -res:fpalu 1 -bpred 2lev -bpred:btb 512 4 -bpred:ras 32 bzip200.peak.ev6 input.source 58